[Kinetis] Ke02 使用MDK的问题

楼主(2015-08-26):
    请教一下,从IAR的项目文件转到MDK,我新建项目编译成功,不过运行老是复位,原来vectors是用来放中断向量表的,是否用MDK后就不用,只需要一个启动文件startup就可以?谢谢,另外好像找不到飞思卡尔使用MDK的资料,好多都用IAR的,请大侠指教,项目急,第一次使用,谢谢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不管在哪个IDE上都是需要的,MDK的例程是有的啊,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KE02的例程包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sps/download/preDownload.jsp

网友B:
要改成适应的启动文件才可以

网友C:
楼主要注意两个startup文件是有区别的

楼主:
已经下载,按照他的demo包,新建MDK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D:
恩,这问题就是需要新建个工程,然后把源码放进去就行了,其他的都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