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L-RTX下用户模式下用特权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08-26):
我想在RL-ARM - RTX的用户模式下用NVIC_SystemReset()函数,用就进HardFault_Handler()了,说是这个要在特权模式下用,我照网上说的把SWI_TABLE.S拷到项目里,【网上说的地址是\Keil\ARM\RV30\RTL\Kernel\SRC文件夹中,可我MDK470下就没有这个目录啊,在C:\Keil\ARM\RL\RTX\SRC\ARM里找了一个,】

                AREA    SWI_TABLE, CODE, READONLY

                EXPORT  SWI_Count

SWI_Cnt         EQU    (SWI_End-SWI_Table)/4
SWI_Count       DCD     SWI_Cnt

                IMPORT  __SWI_0
                IMPORT  __SWI_1
                IMPORT  __SWI_2
                IMPORT  __SWI_3
                IMPORT  __SWI_4
                IMPORT  __SWI_5
                IMPORT  __SWI_6
                IMPORT  __SWI_7

; Import user SWI functions here.
  ;              IMPORT  __SWI_8

                EXPORT  SWI_Table
SWI_Table
                DCD     __SWI_0                 ; SWI 0 used by RTX
                DCD     __SWI_1                 ; SWI 1 used by RTX
                DCD     __SWI_2                 ; SWI 2 used by RTX
                DCD     __SWI_3                 ; SWI 3 used by RTX
                DCD     __SWI_4                 ; SWI 4 used by RTX
                DCD     __SWI_5                 ; SWI 5 used by RTX
                DCD     __SWI_6                 ; SWI 6 used by RTX
                DCD     __SWI_7                 ; SWI 7 used by RTX

; Insert user SWI functions here. SWI 0..7 are used by RTX Kernel.
;                DCD     __SWI_8                 ; user SWI function

SWI_End

                END
////////////////////////

我把_SWI_8的两个注释去掉,编译,则提示: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0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1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2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3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4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5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6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Obj\debug.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WI_7 (referred from swi_table.o).

我试着把_swi_0到7注释掉,
/////////////////

                AREA    SWI_TABLE, CODE, READONLY

                EXPORT  SWI_Count

SWI_Cnt         EQU    (SWI_End-SWI_Table)/4
SWI_Count       DCD     SWI_Cnt

;                IMPORT  __SWI_0
;                IMPORT  __SWI_1
;                IMPORT  __SWI_2
;                IMPORT  __SWI_3
;                IMPORT  __SWI_4
;                IMPORT  __SWI_5
;                IMPORT  __SWI_6
;                IMPORT  __SWI_7

; Import user SWI functions here.
                IMPORT  __SWI_8

                EXPORT  SWI_Table
SWI_Table
;                DCD     __SWI_0                 ; SWI 0 used by RTX
;                DCD     __SWI_1                 ; SWI 1 used by RTX
;                DCD     __SWI_2                 ; SWI 2 used by RTX
;                DCD     __SWI_3                 ; SWI 3 used by RTX
;                DCD     __SWI_4                 ; SWI 4 used by RTX
;                DCD     __SWI_5                 ; SWI 5 used by RTX
;                DCD     __SWI_6                 ; SWI 6 used by RTX
;                DCD     __SWI_7                 ; SWI 7 used by RTX

; Insert user SWI functions here. SWI 0..7 are used by RTX Kernel.
                DCD     __SWI_8                 ; user SWI function

SWI_End

                END

////////////////////////////////
void __swi(8)  stm_reset(void);

void __SWI_8  (void)
{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led_comm_on();
}

错误提示没了,可我编译运行发现,程序有跳到这个位置,但 就是不运行。我把复位命令换成点灯这个不需要特权模式的命令,也是没反应。系统就像是跳过这段的代码了一样。
大家看下是什么问题啊?
在这之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现在我把 #define OS_RUNPRIV     1 设置成特权模式就可以了,但如果我要在用户模式下用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帮你顶起来,嘿嘿

网友B:
你在用rtx吗,是用arm7的吗,可我看你用的nvic复位函数却是cortex系列mcu才有的吧,你找错文件了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