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简介

楼主(2015-08-26):
UCGUI是一种嵌入式应用中的图形支持系统.它设计用于为任何使用 LCD图形显示的应用提供高效的独立于处理器及 LCD 控制器的图形用户接口 ,它适用单任务或是多任务系统环境, 并适用于任意 LCD 控制器和 CPU 下任何尺寸的真实显示或虚拟显示.
它的设计架构是模块化的, 由不同的模块中的不同层组成, 由一个 LCD 驱动层来包含所有对 LCD 的具体图形操作, UCGUI 可以在任何的 CPU 上运行, 因为它是 100%的标准 C代码编写的.
UCGUI 能够适应大多数的使用黑白或彩色 LCD 的应用, 它提供非常好的允许处理灰度的颜色管理.还提供一个可扩展的 2D 图形库及占用极少 RAM 的窗口管理体系.

楼主:
对于内存的需求取决于你选用的 UCGUI 的功能模块以及你所使用的目标系统上的编译
器的效率. 内存的占用量无法估计准确的值, 下面就一些的数值适用于多数的目标系统.
小型系统(不含窗口管理功能)
[1].RAM:100 字节
[2].堆栈:500 字节
[3].ROM:10~25K(取决于选用的 UCGUI 功能模块)
大型系统(包含窗口管理及各种窗体控件功能)
[1].RAM: 2-6 kb (决于选用的应用中建立窗口的数量)
[2].堆栈: 1200 bytes
[3].ROM: 30-60 kb (决于选用的 UCGUI 功能模块)
还要注意 ROM的需求量随着你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的字体数目而增长,以上的所有值都是
粗糙的估计, 并不准确

网友A:
UCGUI 的特性
UCGUI 的设计目标是为使用 LCD 作为图形显示装置的应用提供高效的/与 LCD 控制器独立及处理器独立的图形用户接口 . 它适合于单任务环境及多任务环境, 如私用的操作系统或是商业的 RTOS(实时操作系统). UCGUI 以 C 源码形式提供, 并适用于任意 LCD控制器和 CPU 下任何尺寸的真实显示或虚拟显示.

网友A:
一般特性
[1] 适用任何 8/16/32 位 CPU, 只要有相对应的标准 C 编译器.
[2] 任何的控制器的 LCD 显示器(单色,灰度,颜色), 只要有适合的 LCD 驱动可用.
[3] 在小模式显示时无须 LCD 控制器.
[4] 所有接口支持使用宏进行配制.
[5] 显示尺寸可定制.
[6] 字符和位图可在 LCD 显示器上的任意起点显示,并不仅局限于偶数对齐的地址起点.
[7] 程序在大小和速度上都进行了优化.
[8] 编译时允许进行不同的优化.
[9] 对于缓慢一些的 LCD 控制器, LCD 显存可以映射到内存当中, 从而减少访问次数到最小并达到更高的显示速度.
[10]清晰的设计架构.
[11]支持虚拟显示, 虚拟显示可以比实际尺寸大(即放大).

网友A:
图形库
[1] 支持不同颜色深度的位图.
[2] 提供可用的位图转换工具.
[3] 图形运算时绝对不含浮点运算.
[4] 快速画点/线(不含浮点运算).
[5] 高速画圆及多边形.
[6] 多种画图模式.

网友B:
字体集
[1] 为基础应用提供多种不同字体:4*6, 6*8, 6*9,8*8, 8*9, 8*16, 8*17, 8*18, 24*32, 以及8, 10, 13, 16 等几种高度(象素单位)的均衡字体(proportional fonts). 更详细的信息, 请参考第 25 章:"标准字体".
[2] 可以方便的加入及链接进自定义字体.
[3] 只有应用程序中用到的字体被实际链接进最后的执行映象文件中 , 因此保证占用最小数量的 ROM.
[4] 提供可用的字体转换工具.任何宿主系统(如微软 windows 系统)上的可用字体均可以经转换后使用

网友B:
字符串 /数值输出
[1] 支持数值的任何字体下的十进制/二进制/十六制显示.
[2] 支持数值的任何字体下的十进制/二进制/十六制编辑输入.

网友B:
窗体管理器
[1] 齐全的窗口管理, 包括剪切, 在窗体客户区外
[2] 窗体可以移动及改变大小.
[3] 支持窗口回调函数(可选功能).
[4] 窗体占用最低 RAM(每个窗体占用 20 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