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26):
感觉它的优点,就是复位引脚上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B:
上电瞬间,C111充电,其电位很低,于是Q15导通,RST端输出高电平。当C111充电到一定程度,Q15截止,于是RST端为低电平。其它元件的作用自行分析,不会则说明你需要好好补课,赶紧去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该电路过于复杂且无法应对瞬时掉电,在集成式电压监控IC很便宜的今天当然不会再这么用。
至于Q15的发射极和基极电位问题,注意它是PNP管,赶紧回炉学习去吧。

网友C:
这图一看都老掉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C111充电,其电位很低,于是Q15导通,RST端输出高电平。当C111充电到一定程度,Q15截止,于是RST ...

对瞬时掉电也起作用的,CA20电容容量大,当3.3V掉时,CA20通过PNP管放电,RST端高电平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瞬时掉电也起作用的,CA20电容容量大,当3.3V掉时,CA20通过PNP管放电,RST端高电平复位 ...

这个窗口时间太大了,跟电源监控IC根本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它的优点,就是复位引脚上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比较容易控制。

您好,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C111充电,其电位很低,于是Q15导通,RST端输出高电平。当C111充电到一定程度,Q15截止,于是RST ...

看书会的话,我就不会请教你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R(R158)C(C111) 充电到满时,RST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书会的话,我就不会请教你了呀,

你不看书,说了也没用,稍变化一下你就又不知道了。

网友E:
高电平复位电路,现在集成的IC比较便宜,还是不要用这样的电路做。至于E大于B,3906是P管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书会的话,我就不会请教你了呀,

高电平复位,用集成IC也不会贵了,至于E大于B,3906为P管

网友F:
复位电路一般有两种形式:积分电路,微分电路;低电平复位是积分电路,高电平复位是微分电路。R158与C111构成积分电路,上电对C111充电,充电时间R158*C111,曲线是e指数,在充电过程中(R158*C111期间)Q15导通,R163上的电压大概为2伏多点,R162和C112构成积分电路,充电时间常数R162*C112,但是显然较小。不知道是否可复位,这个得看芯片使用手册。个人观点,多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位电路一般有两种形式:积分电路,微分电路;低电平复位是积分电路,高电平复位是微分电路。R158与C111构 ...

我现在问题是为什么Q15的E极会比B极的电压大呢?它怎么会使PNP三极管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R158)C(C111) 充电到满时,RST就是低电平了

C112不是会放点吗?这样导致RST又为高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问题是为什么Q15的E极会比B极的电压大呢?它怎么会使PNP三极管导通呢? ...

对电容充电是有一个过程的,电压由低到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C112不是会放点吗?这样导致RST又为高电平

C112是1n的而已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C111充电,其电位很低,于是Q15导通,RST端输出高电平。当C111充电到一定程度,Q15截止,于是RST ...

上电瞬间CA20也很大,充电时间比C111要时间长吧?这个何解啊?是不是因为有个C111的充电电阻会导致这个时间要大于CA20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上电瞬间CA20也很大,充电时间比C111要时间长吧?这个何解啊?是不是因为有个C111的充电电阻会导致这个时 ...

凭什么这么认为?不看看回路阻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C112有自己专有的放电通路,可以通过R163调节放电时间;同时又是快充慢放。可以适应短时间间隔的反复掉电之后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