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 CAN在Keil RTX下的应用例程

楼主(2015-08-26):
功能说明:
1RTX系统建立2个任务,分别是CAN  发送和CAN接收
2Node0通过扩展ID:0x12345  每隔2秒发送2个字节数据给Node1,然后Node1收到数据后再通过简单运算再通过标准ID0x7FF发回给Node0
3)可以通过串口查看RTXCAN通讯是否正常,比如Node0 发送 0000  Node1收到后串口打印出00 00  ,然后Node1对高字节加1再发回给Node0Node0收到数据后会打印出01 00。每隔2SNode0数据会自加1发送给Node1

网友A:
这个上面一共挂在了几个设备啊,?是不是只要根据ID就可以定点通信了

网友B:
功能里,不是很清楚实现了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C:
不错,我用的就是Keil,这个可以用于我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