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和标准规格

楼主(2015-08-26):
不仅是 ISO, SAE*1 等其它的组织、团体、企业也对 CAN 协议进行了标准化。
基于 CAN 的各种标准规格如表所示,如图 所示,面向汽车的通信协议以通信速度为准进行了分类。

楼主:
CAN 协议和标准规格

楼主:
通信协议分类

网友A:
帧的种类
通信是通过以下 5 种类型的帧进行的。
• 数据帧
• 遥控帧
• 错误帧
• 过载帧
• 帧间隔

网友A:
另外, 数据帧和遥控帧有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两种格式。 标准格式有 11 个位的标识符( Identifier: 以下称 ID) ,扩展格式有 29 个位的 ID。

网友B:
学习了,那几个帧类型很重要

楼主:
CAN在汽车上一统天下,在工业上的应用也不少,很好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