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505 HID TRANSFER

楼主(2015-08-26):
将M0 BSP中的HID TRANSFER移植到NUC505上面。

网友A:
发送程序吗?通过USB发送给HID设备。

网友B: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这个也是串口初始化的方法,我们看到,仅仅采用了两个函数,一个 是启动指定串口,一个是以什么样的波特率打开该串口。真清爽。

网友C(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dhxo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