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动态铜可以推挤么?

楼主(2015-08-26):
如果是先把线布好了,再铺动态铜,没问题,铜皮会自动避让走线。但是如果是铺铜完毕了,想用线推挤开动态铜就不行了,这一点太弱了吧

网友A:
不是软件弱
disabled打钩
然后推挤线 推完 smooth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答,不知道是不是**版的不稳定,有的线能推开动态铜,有的线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