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7+lwip+modbus?????

楼主(2015-08-26):
107+lwip+modbus TCP方式通信。但是连接modbus poll以后提示传输ID错误,字节丢失错误,????
网络tcp server是通的,ping也没问题

网友A:
楼主裸跑的?能分享下嘛,大家一起研究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裸跑的?能分享下嘛,大家一起研究下啊

是裸跑的,需要代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裸跑的,需要代码么??

恩,我207,想跑LWIP+MODBUS_TCP的,方便就分享下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207,想跑LWIP+MODBUS_TCP的,方便就分享下代码吧

可以看看,还没调通,一起研究研究

lwip modbus.zip

1.32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18

楼主:
看到了么?

楼主:
给点意见

网友A:
看到了,晚上回去研究研究,准备移植到我的STM32F407平台上试试

楼主:
有问题再讨论吧

楼主:
yklstudent:modbus poll测试了没???

网友:
modbus是什么协议啊,不是TCPIP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klstudent:modbus poll测试了没???

还没移植FreeModbus,在研究modbus poll工具和它发送的数据格式意义,我觉得要先搞清楚这个,然后再移植调试

楼主:
发送的都是标准的协议数据:比如000718-Tx:02 4F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都保持寄存器状态;等等;
关键问题不在这,还在双方请求和应答?????

网友A:
modbus poll发送:02 4F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你服务器端按要求发送数据了嘛??????没有的话,肯定会提示错误了

楼主:
发了。有数据,但是接收的只有前两个字节(02 4f)后面的数据全没了??是协议中把00以后的数据全处理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了。有数据,但是接收的只有前两个字节(02 4f)后面的数据全没了??是协议中把00以后的数据全处理掉了 ...

你意思服务器端接收数据只接收到02 4f?那查找数据接收处理部分是否有问题,晚上准备回去移植看看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A:
modbus poll工具设置有问题,害我烦恼半天

网友:
最好搞个小系统用用,显示时候方便了。

楼主:
怎么poll调试刚开始的时候提示传输id错误,以后就正常了,???????

楼主:
出现新问题,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不通了,???
死在这个函数里面了,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uint16_t ETH_ReadPHYRegister(uint16_t PHYAddress, uint16_t PHYReg)
{
     do
  {
    timeout++;
    tmpreg = ETH->MACMIIAR;
  } while ((tmpreg & ETH_MACMIIAR_MB) && (timeout < (uint32_t)PHY_READ_TO));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新问题,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不通了,???
死在这个函数里面了,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uint16_t ...

这个估计跟你的硬件有关,我的测试一切正常,就是modbus poll有时候不好使,电脑重启就一切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跟你的硬件有关,我的测试一切正常,就是modbus poll有时候不好使,电脑重启就一切OK了 ...

怎么poll调试刚开始的时候提示传输id错误,以后就正常了,???????
你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B(2016-03-15):
楼主 那个附件能下载一下么,研究一下:loveliness:

网友C(2016-05-04):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还没调通,一起研究研究

你好,我也在做LWIP MODBUS,能把LWIP+MODBUS_TCP这个共享学习一下不

网友D(2016-12-11):
初始化时候不彻底吧

网友E(2017-03-14):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还没调通,一起研究研究

我也想要  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F:
可以考虑用ESP8266做WIFI,刷个NODEMCU固件,一个指令就搞定。

网友D(2018-01-18):
跑系统实在一些

网友G: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