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晶振

楼主(2015-08-26):
一块板子上有两块28335,打算共一个有源晶振。另外还有个板子也需要时钟。目前选择的是温度补偿的有源晶振TCXO,3.3V供电,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这个有源晶振能同时给多个片子用吗?
2、外部这个是5V的系统,能兼容吗?

网友A:
稍微注意一下晶振到各个片子的走线尽量等长,最好再串联阻抗匹配电阻。应该可以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阻抗匹配我不大懂哦。能这样吗,我用两片74HC04,一片接3.3V输出两个给两个单片机,另外一片接5V给外不用?

网友B:
我们工业级的产品做法都是一分X   使用专门的时钟buffer
比较贵
时钟是3.3V  送入5V的系统是吧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5V的时钟送入3.3V的系统    不想处理 建议加匹配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阻抗匹配我不大懂哦。能这样吗,我用两片74HC04,一片接3.3V输出两个给两个单片机,另外一片接 ...

只要CMOS的逻辑器件可以达到你时钟的频率    并且没有严格要求
同时域     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