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加密的方法

楼主(2015-08-26):
在程序第一次执行时,用非对称的加密算法加密cpu id 并保存到一个地方
然后将加密程序用到的私匙等有关删除掉。
在第2次执行后就直接跳到你的应用程序。并且在程序里对加密ID做解密结果和真的ID比较。
这种可以防止别人读出程序直接就可以拿出来用。
不过你要想防止别人跟反汇编程序去**。还要在多的地方加陷阱。 比如程序验校+其它的陷阱。

网友A:
这个官方文件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

网友B:
然并卵,这句话宋给楼主

网友C:
楼上,
加密和解密本来就是一对矛和盾。
不要幻想别人一辈子**不了,增加**的成本才是王道,比如用一款鬼都没见过的芯片(比如定制),鬼知道咋用,等他们学会用了,又升级了,

网友D:
描述的太简单了,没看明白

网友E:
楼主到底是想加密什么东西啊。

网友F:
F1 已经无效啦!听说买来的芯片直接修改一下ID就好了。把ID都搞成统一的。

网友G:
额,看的不是很懂呢。。。

网友H:
现在的主流片子已经被扒的一清二楚了。。。

网友I:
诚心寻求反汇编 逆向高手长期合作 最好在广州周边的 沟通比较方便 主要帮我把程序反汇编出来 找到程序里面的算法格式 程序接口 数据库 及通讯协议 骗子勿扰 QQ 348286236 加好友时 备注 汇编 逆像

网友J:
先直接读取你保存cpu id的芯片不就知道到了,然后在比较不就**了吗

网友K:
好的东西不需要解密啊

网友L(2016-05-16):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方文件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

官方有stm32这块的文件吗?能给个链接么?没找到还是我自己找的地方不对呢

网友M:
用这个方法能不能彻底反**?
利用芯片多余的2个引脚,在PCB板上把这两个脚接通,当程序检测到这2脚不通时,启动自毁程序,擦除所有FLASH数据,只需几毫秒时间!

网友M:
补充一下,还有:解密者是不是必须使用调试口读出数据?那就好了!当主程序检测到调试口工作时,启动自毁程序,擦除所有FLASH数据,只需几毫秒时间!

网友M:
解密,除了用调试口读出数据之外,还能有什么方法么?应该没有了。不可能用电子显微镜去扫描ROM吧?扫描ROM吧对掩膜片有效,对FLASH是无效的啊!

网友M:
假设,解密者什么都想到了。把你的整块PCB板拿来**,在把芯片里面的某条引线接通了,可以读出数据了,而此时,PCB板没有通电,但是,要想读数据,总得要通电吧?不通电怎么读啊?一通电就好了,主程序检测到某2个引脚断开了,或是调试口有异常电压了,启动自毁程序,擦除所有FLASH数据。
也许,解密者会用NRST脚拉低,禁止程序工作,那又怎么办呢?

网友N(2019-05-21):
stm32 stm8高难度软件加密**,Q5225016

网友O:
有没有相关的中文文档啊

网友P(2020-01-14):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方文件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

麻烦指出哪个文件哪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