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电路中二极管是怎样续流的啊?电感右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26):
断电后啥意思?你要想知道工作原理,你可以搜一下BUCK电路。

楼主:
断电就是前方没有输出过来,这时候电感和电容都储存了电量,二极管是怎样续流放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啥意思?你要想知道工作原理,你可以搜一下BUCK电路。

断电就是前方没有输出过来,这时候电感和电容都储存了电量,二极管是怎样续流放电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就是前方没有输出过来,这时候电感和电容都储存了电量,二极管是怎样续流放电的呢 ...

2596内部mos关断的情况下,因为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需要给一个回路,就是由续流二极管构成的,从电感-负载-地-二极管正极-电感和电感-电容-地-二级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内部mos关断的情况下,因为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需要给一个回路,就是由续流二极管构成的,从 ...

假如没有负载那就不能放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没有负载那就不能放电吗

不是有电容的嘛,电路的作用就是稳压5v,芯片自己调整内部mos导通关断。

网友B:
为啥要放电?放电后还能有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放电?放电后还能有电压吗?

这不叫放电啊。你可以看看buck原理了,还有这些器件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放电啊。你可以看看buck原理了,还有这些器件的作用。

buck原理和你说的断电后放电回路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开关关断时,储能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于是电感L两端产生了与原来电压极性相反的自感电动势,该电动势使二极管D正向偏置,二极管D导通,储能电感中储存的能量通过二极管D向负载供电

网友D:
这和继电器续流一个原理吧

网友E:
唉,还是不明白。。

网友F:
断电后,电感中的电流应该通过电感-地-二极管正极这样的方向放电

网友G:
开关电源本质是通过调节开关频率来达到改变电压有效值从而变压的目的,因为输出是间断的,在接入负载时会有大电压冲击,用电感加续流二极管,在接入负载时,可以有效的控制大的冲击,形成缓冲,一方面使输出连续,一方面让瞬间大电压下降。所以续流二极管和电感只有在接入负载后,才会起作用。平时只要通过开关频率,讲输出电压的有效值控制在要求的值即可。

网友H:
好好地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I:
假如没有负载那就不能放电吗?是的 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