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58)

楼主(2015-08-26):
在单个转换中,延迟第13GCLK_ADC时钟加到有效结果的结尾。由于校正时间总是小于传播延迟,延迟只出现在自由运行模式的第一个转换。在那之后,当一个转换结束一个新的转换将被初使化。所有其它转换结果都是有效的在定义的采样速度内。

32.6.11 DMA,中断和事件

32.6.11.1DMA操作
ADC产生下列DMA请求:
。结果转换完成(RESRDY):请求被设置当转换结果是有效的,并且当RESULT寄存器被读出时清零。当平均操作使能,DMA请求是当平均完成后并且结果可用时设置。

32.6.11.2 中断
ADC有以下中断源:
。结果转换结束:RESRDY。这是个非同步中断能被用来从任何休眠模式唤醒设备。
。溢出:溢出
。窗口监视器:WINMON。这是个非同步中断
。同步完成:SYNCRDY。这是个同步中断能被用来从任何休眠模式唤醒设备。
每个中断源有一个相关的中断标志。当中断状态发生时,中断标志在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设置。每个中断能单独通过向中断使能设置寄存器(INTENSET)中相应的比特位写1,并且失能是通过向中断使能清除寄存器(INTENCLR)相应的位写1。一个中断的发生是当中断标志被设置并且相应的中断被使能。中断请求保持活动直到中断标志被清除,或中断失能,或外设复位。一个中断标志被清除是通过向INTFLAG寄存器相应的位写1.每个外设能每一个中断源有一个中断请求线或所有中断源有一个通用中断请求线。这是设备的依赖。

   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的描述。如果外设有一个通用中断请求线对所有中断源,用户必须读INTFLAG寄存器来检查哪个中断条件存在。

网友A:
学习了在单个转换中,延迟13个GCLK_ADC时钟加到有效结果的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在单个转换中,延迟13个GCLK_ADC时钟加到有效结果的结尾。

少了个第。应是第13个GCLK_ADC时钟加到有效结果的结尾,已经改过

网友B:
这个主要是说明一下包含DMA操作和中断的基本概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