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EA128的CW工程移植到KDS上的问题

楼主:
有2个问题:
1.我把论坛上CW的GPIO_DEMO的工程移植到KDS上,但是在CW上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在KDS上使用时,板子的显示现象不对,进过在线仿真,发现是没有进入RTC的中断处理程序,但是我的RTC中断已经使能了,CW上都是可以进入中断,可是一样的程序在KDS上就无法进入中断,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2.还有就是附带的isr文件是根据什么来修改的,谢谢。

网友A(2015-08-27):
1. KDS虽然界面与CW很相似,但是也不能用其直接打开CW建立的工程,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移植是不是指直接打开
2. 能否截个图,因为不知道你说的isr文件里,到底是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KDS虽然界面与CW很相似,但是也不能用其直接打开CW建立的工程,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 ...

1.不是说直接打开,是把那个论坛上的底层看,移植到了KDS上,更改了start的文件,替换了SKEA1284.h的文件。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是说直接打开,是把那个论坛上的底层看,移植到了KDS上,更改了start的文件,替换了SKEA1284.h的文件 ...

从你的截图看,至少中断向量重定义是没什么问题的。建议在Debug的时候,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截图看,至少中断向量重定义是没什么问题的。建议在Debug的时候,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 ...

为了测试是否打开了相应的中断,我特定加了如下的句子
    NVIC_EnableIRQ(RTC_IRQn);
    NVIC_ClearPendingIRQ(RTC_IRQ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测试是否打开了相应的中断,我特定加了如下的句子
    NVIC_EnableIRQ(RTC_IRQn);
    NVIC_ClearPen ...

对,这是需要的

楼主:
但是没有效果,还是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