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控制 NOR FLASH

楼主(2015-08-26):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到了存储部分卡了2个月了。
FLASH 用 的是 AM29DL640H-90E
FPGA  用  的是 EP4CE115F23I7
有谁这样子玩过?用VERILOG 写 的 读写 NOR FLASH 的程序。
网上的资料小得可怜。

楼主:
板子也搞好了。。。
程序也写得差不多了,就储存。郁闷啊。。。在淘宝上问了好多卖 开发板的人,大多都没搞过。都说用NIOS自动配置。
如果用NIOS 不如用个ARM+FPGA。。
哎,**全部跑 FPGA。。看看万能的网络这次行不行啦。。真的就没有高手么?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module FLASH_TEST(
sys_clk,
sys_rst_n,
LED,
FLASH_ADDR,
FLASH_DQ,
FLASH_CE,
FLASH_OE,
FLASH_WE,
FLASH_RST

);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_n;

output [7:0]LED;
output [20:0]FLASH_ADDR;
inout [15:0]FLASH_DQ;
output FLASH_CE;
output FLASH_OE;
output FLASH_WE;
output FLASH_RST;

//####################-----------状态机频率---FLASH用---我的FLASH是90ns的---状态机用100ns即频率为10M#################
reg [15:0]clk_flash_10m;
reg clk_10m;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if(clk_flash_10m==16'd5)
                        begin
                                clk_flash_10m=0;clk_10m=1;
                        end
                else
                        begin
                        clk_flash_10m=clk_flash_10m+1;clk_10m=0;
                        end
        end
//####################-----------状态机频率---FLASH用------#################

assign FLASH_CE = 1'b0;
assign FLASH_RST = 1'b1;

reg [7:0] state;//state

reg FLASH_OE; // flash output signal
reg FLASH_WE;
reg [20:0] FLASH_ADDR;//flash address
reg [15:0]FLASH_DQ;
reg [15:0]FLASH_DQ_TEM;
reg [7:0] LED;//led,compare the writed data with the readed data offlash.
                                        //if the first writed data is samed with the firstreader data, ledr[0]=0.
                                        //if the second writed data is samed with thesecond reader data ,ledr[1]=0
                                        //if erase chip succeed,ledr[2]=0;

reg [39:0] erase_cnt; //chip erase hold time
reg [15:0] number_flash;
always@ (posedge clk_10m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reset
                begin
                        state <= 99;
                        LED <= 8'd0;                // led of red off
                        FLASH_OE <= 1'b1;        // output enable lose effective
                        FLASH_WE<=1;
                        FLASH_ADDR <= 21'h555;

                        erase_cnt <= 40'd0;
                        number_flash<=0;
                        FLASH_DQ_TEM<=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 chip erase初始化/格式化
                        99: begin if(number_flash==3000)begin   state <= 0; 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0: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1  ;end
                        1: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aa;                                                                        state <= 2  ;end
                        2: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3; 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3:  begin FLASH_ADDR <= 21'h2aa;    state <= 4  ;end
                        4: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55;                                                                        state <= 5  ;end
                        5: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6; 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 end end
                        6: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7  ;end
                        7: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80;                                                                         state <= 8  ;end
                        8: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9; 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 end end
                        9: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10 ;end
                        10: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aa;                                                                        state <= 11 ;end
                        11: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12;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12: begin FLASH_ADDR <= 21'h2aa;    state <= 13 ;end
                        13: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55;                                                                        state <= 14 ;end
                        14: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15;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15: begin FLASH_ADDR <= 21'b0000_0100_0000_0000_0000_0;         state <= 16 ;end//扇区擦除命令
                        16: begin FLASH_WE <= 0; FLASH_DQ <= 16'h30;                                                                        state <= 17 ;end
                        17: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18;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18: begin // FLASH 初始化,0.7s一个扇区
                                                if(erase_cnt == 40'd100000000)
                                                        begin
                                                                state <= 19;
                                                                //LED[0]<=1;//初始化完成 LED提示
                                                        end
                                                else
                                                        begin
                                                                state <= 18;  // current state
                                                                erase_cnt <= erase_cnt + 1'b1;
                                                        end
                                                end
                                        //**********************write first data**********************
                        19 :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20 ;end
                        20 : begin FLASH_WE <= 0; FLASH_DQ <= 16'haa;                                                                        state <= 21 ;end
                        21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22;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22 : begin FLASH_ADDR <= 21'h2aa;   state <= 23 ;end
                        23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55;                                                                         state <= 24 ;end
                        24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25;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25 :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26 ;end
                        26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a0;                                                                        state <= 27 ;end
                        27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28;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28 : begin FLASH_ADDR <= 21'h008000;      state <= 29; end//FIRST_ADDR = 0 ; FIRST_DATA = 1;16'h01
                        29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aaaa;                                                                         state <= 30 ;end
                        30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90)begin  state <= 31;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31 : begin state <= 32;                                                                                                    end

                                        //********************** write second data **************************
                        32 :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33 ;end
                        33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aa;                                                                        state <= 34 ;end
                        34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35;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35 : begin FLASH_ADDR <= 21'h2aa;   state <= 36 ;end
                        36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55;                                                                        state <= 37 ;end
                        37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38;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38 : begin FLASH_ADDR <= 21'h555;   state <= 39 ;end
                        39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a0;                                                                         state <= 40 ;end
                        40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1)begin  state <= 41;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 write 16'h02 of data to 21'h1 of address
                        41 : begin FLASH_ADDR <= 21'h008001;  state <= 42;end
                        42 : begin FLASH_WE <= 0;FLASH_DQ <= 16'h0;                                                                         state <= 43 ;end
                        43 : begin FLASH_WE <= 1;if(number_flash==90)begin  state <= 44;number_flash<=0;end else begin number_flash<=number_flash+1;end end
                        44 : begin state <= 45;                                                                                                 end

                        45 : begin FLASH_ADDR <= 21'h008000;                                         state <= 46; end
                        46 : begin FLASH_OE <= 0;                                                                         state <= 47 ;end
                        47 : begin FLASH_DQ_TEM <= FLASH_DQ;                                        state <= 48 ;end
                        48 : begin FLASH_OE <= 1;                                                                         state <= 49 ;end

         49 : begin
                                                        state <= 50;
                                                        LED[0] <= FLASH_DQ_TEM[0];
                                                        LED[1] <= FLASH_DQ_TEM[1];
                                                        LED[2] <= FLASH_DQ_TEM[2];
                                                        LED[3] <= FLASH_DQ_TEM[3];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end
          50: begin  end

               default : state <= 5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不会吧没人懂?

网友A:
这个太费劲了,最好用掉电保持的ram,比如铁电存储器
都flash还好办,写就相对麻烦一些了,前面要带一堆命令,建议先看看cpu程序的操作过程,然后再翻译成硬件描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