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 只有第一次可以下载,请教了

楼主(2015-08-26):
1,复位电路如附件图。
2,第一次下载的时候,这块复位电路还没焊接,但能SWD下载进去,(程序里已经确定没有用到SWD的两个引脚
3,以后就不能下载了,“No Cortex-M device Found",在debug设置里面也看不到device ,这时候如果按下”复位键“,刷新下就能看到device ID 0x0BB11477,退出debug设置再下载。。。
报告以下错误: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 0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 0 [0]: FFF0F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 JLink Info: ROMTbl 0 [1]: FFF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 JLink Info: ROMTbl 0 [2]: FFF03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PU is not halted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4,又检查了下硬件,上电后因为上图R1上拉的原因,reset脚上有3.3V电压;
5,断电后检测连接情况,发现reset脚紧挨着VSSA, VSSA这个引脚是接地的,万用表测量reset脚和地之间有100多欧的电阻,放大镜检查两个引脚焊接分离良好。
6,之前第一次下载成功的程序还在正确运行。

研究了很久,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下,串口可以下载程序进去,运行正常
按reset键也可以让程序复位并重启运行,就是swd找不到device

网友A:
C2如果用105太大了,可以换小一点试试,用个102的

楼主:
谢谢Xflyan,忙乎一大晚上,一条线一条线检查,找到原因了,swdio引脚粘连,0.5mm焊功不过关

网友B:
我去,焊接这个贴片,其实就是要很细心很细心的。

网友C:
swdio引脚粘连能找到很牛啊,这种小问题最折磨人了

网友D:
找到原因了,swdio引脚粘连,0.5mm焊功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