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16 LCD驱动 LCDRAM配置问题

楼主(2015-08-26):
之前用SH79F166A 驱动LCD时使用的SEG脚都用连续的 如SEG1 SEG2 SEG3.......SEG19
定义LCD RAM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LCD_RAM_LEN] _at_ 0x01e0 ;
最近采用了SH79F1616驱动LCD时发现SEG脚是不连续的,如SEG1 SEG2 SEG3 SEG4 SEG5  SEG9 SEG10 SGE14 SEG15 SEG19
请教像这种不连续的我需要怎么定义

网友A:
每个LCD的RAM的地址是固定的,有相对应的一个SEG而已

楼主:
比如我用了1 2 3 4 5 9 10 14 15   我可不可以按如下定义啊,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9]={ 0x01e0 ,0x01e1,0x01e2,0x01e3,0x01e4,0x01e8,0x01e9,0x01ed,0x01ee};

楼主:
试了用上面这种方法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坛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往哪里显示,指针就往哪里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哪里显示,指针就往哪里指

我目前是这样做的  SH79F1616 SEG5过了就是SEG9     IC的SEG5我接在LCD的SEG5上 IC的SEG9接在LCD的SEG6上
void display_num3(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g_LCD_DispyNum[dat];

        Lcd_RAM[4] = (tmp>>4);
        Lcd_RAM[8] = tmp&0x0f;

}

如我要在这一位上显示3 就调用display_num3(3);

因为其它也有不是连续的,所以我如果要用到显示四个8的话 我就列出了四组函数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楼主你要仔细看一下规格书,166a的LCDRAM地址是以COM为基准的,1616的LCDRAM地址是以SEG为基准的。注意到这一点之后就不存在你所说的问题了

楼主:
我刚认真看了一下,两芯片是一样的呢

网友D:
不连续的 你不理他就好了 放那里空着就好了 操作那些有效地址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认真看了一下,两芯片是一样的呢

不好意思看错了,都是以SEG为基准的,这样就更好解决了,你把数组定义到对应地址后,没有的SEG不去操作它就可以了呀。
以1/4 Duty为例,如下定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19] _at_ 0x01e0 ;
操作SEG1对应的数据时,Lcd_RAM[0]=0x0F;
操作SEG5对应的数据时,Lcd_RAM[4]=0x0F;
操作SEG9对应的数据时,Lcd_RAM[8]=0x0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用了1 2 3 4 5 9 10 14 15   我可不可以按如下定义啊,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9]={ 0x01e0 , ...

/*

你那是初始化RAM而已,里面的数据是RAM的地址而已,没有意义
假设LCDRAM的首地址是XARM的0x01e0,那么可以如下定义

#define LCD_RA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0x01e0)

就可以这样使用了
        LCD_RAM[0] = 0x00,        // SEG0不显示
        LCD_RAM[1] = 0xff,        // SEG1显示

注意不要越界

一般是开设缓冲区,最后再显示,可以这样

unsigned char lcd_ram[40];                // 与LCD_RAM一一对应

        // 初始化
        for(char i = 0; i <sizeof(lcd_ram); i++){
                lcd_ram
【i】 = 0xff;
        }

        // 最后显示
        for(char i = 0; i <sizeof(lcd_ram); i++){
                LCD_RAM【i】 = lcd_ram
【i】;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这样做的  SH79F1616 SEG5过了就是SEG9     IC的SEG5我接在LCD的SEG5上 IC的SEG9接在LCD的SEG6上 ...

这个不好说,看你C语言功底了

网友E(2016-04-07):
不晓得,没遇到过

网友F:
  IC的SEG5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G(2016-07-19):
赛元芯片,除开电源脚和地任意IO都可以软件设置为seg或者com,支持1/2,1/3bais,可加QQ索取资料2920952784

网友H(2025-10-30):
SH79F1616 的 LCDRAM 配置需注意:先设置 LCD 驱动模式(如静态 / 多路扫描)和段、公共极数量;LCDRAM 地址对应显示位,需按屏引脚定义映射数据,确保段码与 RAM 地址对应;配置后使能 LCD 模块,检查 LCD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若显示异常,核对地址映射表和驱动模式设置是否匹配硬件。

网友I(2025-12-06):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LCD_RAM_LEN] _at_ 0x01e0;` 可以修改为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LCD_RAM_LEN] _at_ 0x01e0 = {1, 2, 3, 4, 5, 9, 10, 14, 15, 19};` 这样只包含存在的SEG脚。

网友J:
你可以定义一个数组,只包含那些实际存在的SEG脚,然后通过索引来访问它们

网友K(2026-02-02):
SH79F1616 的 LCDRAM 配置核心:先通过 LCDCON 寄存器开启 LCD 模块、配置驱动偏压 / 占空比 / 显示模式,再按 LCD 段 / 位对应关系,将显示数据写入片上 LCDRAM(按字节 / 半字节映射段电极),需匹配硬件屏的引脚连接,未正确配置驱动参数或地址映射会导致显示异常、无显示。

网友L: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LCD_RAM_LEN] _at_ 0x01e0;` 可以改为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RAM[LCD_RAM_LEN] _at_

网友M:
中颖 MCU 数据处理优势突出:增强型 8051 内核,同频下指令效率更高;集成高精度 ADC、硬件 PWM、触摸检测等专用模块,减少软件开销;内置Flash/EEPROM,支持快速读写与掉电存储;低功耗 + 高抗干扰设计,适配家电、工控等复杂场景;数模混合处理强,简化系统、提升实时性。

网友N:
你可以尝试使用位操作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