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画面拼接方案

楼主(2015-08-26):
现有一个项目,需要把4路VGA信号,每一路1920*1080,拼接成一路4K@60Hz超高清信号3840*2160输出。
这种情况需要用哪种级别的FPGA能够实现,大家给个建议。需要用到哪些资源?

网友A:
想法是好的,实现起来难度太大。
原因:
1.每路VGA带宽4.5G,4路带宽18G,4K@60Hz也是18G,要求缓存带宽36G,用16位DDR3芯片2片还要跑到1333;
2.4K@60Hz需要HDMI2.0传输,市面上有2.0产品但是却找不到2.0接口芯片,就算你做成了,输出也是个问题
解决办法1:
不用FPGA,找到一款集成芯片解决问题。
解决办法2:
找到一款4入4出的图像拼接器(这个市场上很多),输出4路870*2160的DVI信号,保证4路DVI信号是同步的。用一片FPGA,xc7a15就成,不需要缓存就把4路DVI合成一路HDMI2.0信号或者DP信号,从FPGA直接送出来,再经过一级HDMI repeater 就可以输出了。当然这个板子也可以做到拼接器里面。
解决办法3;
降低指标,做4K@30Hz输出,输入输出信号带宽都降低了一半,总带宽18G,用16位DDR3芯片1片跑到1333,或者2片跑到800就成。FPGA可以选择ecp3-35或者70,视频输出可以直接FPGA出,也可以加个接口芯片。HDMI1.4的接口芯片相对好找

楼主:
有难度。还要哦在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是好的,实现起来难度太大。
原因:
1.每路VGA带宽4.5G,4路带宽18G,4K@60Hz也是18G,要求缓存带宽36G ...

这个4.5G是怎么算的呢?
4K@60Hz带宽3840*2160*60Hz*18(色深)=8.9GHz

网友A:
算带宽应该按照pclk算,这个是峰值带宽。色深通常24位。
我算的忘记乘以0.8了。4.5G是1080p hdmi信号带宽,转为数字之后乘以0.8,应为3.6G。

网友B:
DDR3带宽应该不是问题,按ar_dong的算法,即使是36G的带宽,我们用外部双通道DDR3,每个都是64bit,DDR3-1600,你算一下带宽,应该富裕很多了。
HDMI2.0的芯片应该也会有,可以看看 Sil9777 这家芯片公司的网站。
这个案子用kintex-7应该很富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DR3带宽应该不是问题,按ar_dong的算法,即使是36G的带宽,我们用外部双通道DDR3,每个都是64bit,DDR3-160 ...

你的K7板子,没多少公司用得起。。。。

请原谅我的无知,我想问一下:外部双通道DDR3,每个都是64bit,DDR3-1600

这个双通道怎么理解? 每个通道64bit是怎么来的?
4颗16位的DDR3构成一个通道,2个通道共用低位地址线,由最高位地址线来选通其中的一个通道,是这么个意思把,
DDR3-1600(实际内存核心的频率,DDR3-1600 只有 200 MHz)
1600 是我们一般讲的等效频率
DDR 内存的等效频率是时钟频率 x2

网友B:
双通道的DDR3,没有任何地址线和数据线和控制线共用。两个通信完全独立。
对于FPGA内部,软件部分,会对两个DDR3控制器统一编址。
对于用户逻辑部分,各自使用各自的DMA实现数据读写。
DDR3-1600,指的是时钟是800MHz,由于是双沿读写数据,所以数据率是1600.
实际我在-2的K7上做到了DDR3-1800,时钟是900MHZ,也很稳定 ,Xilinx的FPGA真不是吹的。:)

网友D(2016-01-25):
引用 网友A:
想法是好的,实现起来难度太大。
原因:
1.每路VGA带宽4.5G,4路带宽18G,4K@60Hz也是18G,要求缓存带宽36G ...

分析的专业

网友B:
我们做了一个相机,cmv2000 图像传感器,2048X1024,340fps.每个相素RBG 24bit.同时HDMI显示,1920X1080@60fps。
算算带宽吧。我们只用了一个通道的DDR3.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的DDR3,没有任何地址线和数据线和控制线共用。两个通信完全独立。
对于FPGA内部,软件部分,会对两 ...

楼上问的意思应该是你用的是单个的DDR3的颗粒还是内存条?

网友B:
颗粒,没用内存条

网友F(2016-02-24):
ARRIA V,altera有VIP包,自带拼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