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人用过Vivado吗?

楼主(2015-08-26):
刚安装的vivado2014.1,在单位貌似器件库没有安装完全,不支持xc7z045ffg900,但是在家里电脑安装的就没问题,安装软件都是拿同一个光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啦

网友A:
安装过程有选择安装哪些组件和器件支持类型吧,是不是装时没注意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过程有选择安装哪些组件和器件支持类型吧,是不是装时没注意勾选

有可能。看来只能重新安装试试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