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嵌入式系统电源问题

楼主(2015-08-26):
在单片机系统中,220v用变压器降压整流之后,再用7805稳压输出5v供电,单片机系统不能正常启动,7805之前只有5v,之后就只有3v,是什么原因?把220v电压升高到250v又可以正常启动了,再把电压降低到220v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单片机系统需要5v/200ma,用电阻组成200ma负载之间加在7805之后也是正常的。

网友A:
猜想单片机复位电路有问题 没工作
贴图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