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27】输入N 线是否可以和输出的地共接?

楼主(2015-08-27):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AC-DC模块输入的N 线是否可以和输出的地共接?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如果是隔离的产品,输入地(N线)和输出地最好不要短接,变成非隔离。为了降低传导的高频部分的幅值,可以将L、N线会各通过一个Y电容(安规电容)连接至输出,为了提高电源的抗浪涌能力,可以将L、N线会各通过一个压敏电阻、TVS管或者气体放电管连接至输出地;

网友B:
可以,但是不建议如此,因为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C:
如果共地了,无法隔离了

网友D:
不可以共地,会有干扰

网友E:
可以共接,主要功能不影响。
但在共接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隔离电源的话就变成非隔离的了;另外由于输入与输出不隔离,相互之间的干扰会直接耦合。

网友F:
不可以。。。万一用户L、N线接反了或者N线断了就会触电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输入端的N 线交流成分会反馈到输入端去,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后端设备的正常供电,如果认为不小心碰到输出端的电路,可能导致人生安全事故的发生。
解答:出于人生安全考虑,建议输入的N 线和输出的地不要直接短接,可以通过安规电容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输入端的N 线交流成分会反馈到输入端去,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后端设备的正常供电,如果 ...

今日没有打赏么

网友D:
看上面的规则,要到下周一去啦。

网友G:
不建议如此,因为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以。。。万一用户L、N线接反了或者N线断了就会触电

鼓励下新人:)

网友F:
第一次受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