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内的通用数字块UDB

楼主(2015-08-27):
PSoC3内的通用数字块UDB,其内容主要包括:通用数字块概述、PLD模块、数字通道模块、状态和控制模块和基于PLD的自定义元件设计等内容。     通用数字块是PSoC3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功能单元,可以使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定制IP控制器设备,这样也大大扩展了PSoC3的应用领域。
      PSoC3中的UDB使得PSoC和传统MCU相比,有更大的灵活性。

楼主:
新一代的UDB在配置粒度和实现效率上进行了权衡。这种方法使得能定制数字操作来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UDB是由可编程逻辑PLD、结构逻辑(数据通道)和灵活的布线资源来提供在这些元件、I/O连接和其它外设之间的互联。比如最简单的功能
是定时器、计数器、CRC生成器、PWM、死区生成器,通信功能包括UART、SPI、I2C。在可利用资源范围内,PLD块及其连接性,提供了全特性的通用可编程逻辑。

网友A:
UDB的主要元件包括:
1.PLD块
2.数据通路块
3.状态和控制块
4.时钟和复位块
5.链接信号
6.布线通道
7.系统总线接口

网友B:
UDB真是个神奇的东东,就是弄不清,它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