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有没有直接用411内部16M RC做主频的?

楼主(2015-08-27):
Hi,
    各位好!
    我刚开始接触F411这颗芯片,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直接用内部HSI RC 做系统主频的?
    我们想设计PCB板尽可能小,系统通讯速率要求不是很高,如果直接用内部16M RC做主频能否保证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呢?谢谢!

网友A:
频率没外部的准,但是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B:
系统通讯速率要求不是很高,这样的说法太模糊了. 是什么样的通信? 什么速率?
事实上, 内部16M RC做主频能够保证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的, 但最难讲的还是通信问题!

网友C:
可以的,我用过,还是挺好用。

网友D:
411没用过内部的;
用过103的内部是时钟,232通讯没什么问题,看你看什么用了,对于时钟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411也算是比较新的MCU,ST新出的MCU内部振荡器都是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E:
我用过STM8时,做了下计时,偏差竞有3%,后来接了外部晶振才搞定。主要看应用。对时间要求不严格应该好用。

网友:
外部晶振要选择高精度的才行,两毛钱一个的估计不好

网友:
如果不要求精确时间的那种,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16M RC做主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想集成度高点,就把板子的层数整高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现在已经摸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