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5-08-27):
我这段程序运行后,lcd1602只能显示第一行,显示的东西还有错误,所以想求助各位大神,因为刚接触FPGA,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各位大神给予建议和指导啊,谢谢了

module LCD1602(clk, rs, rw, en,dat,LCD_N,LCD_P);
input clk;
output [7:0] dat;
output  rs,rw,en,LCD_N,LCD_P;
reg e;
reg [7:0] dat;
reg rs;
reg  [15:0] counter;
reg [7:0] current,next;
reg clkr;
reg [31:0] cnt=0;
parameter  set0=8'h00;
parameter  set1=8'h01;
parameter  set2=8'h02;
parameter  set3=8'h03;
parameter  set4=8'h04;
parameter  dat0=8'h05;
parameter  dat1=8'h06;
parameter  dat2=8'h07;
parameter  dat3=8'h08;
parameter  dat4=8'h09;
parameter  dat5=8'h0A;
parameter  dat6=8'h0B;
parameter  dat7=8'h0C;
parameter  dat8=8'h0D;
parameter  dat9=8'h0E;
parameter  dat10=8'h0F;
parameter  dat11=8'h10;
parameter  dat12=8'h11;
parameter  dat13=8'h12;
parameter  dat14=8'h13;
parameter  dat15=8'h14;
parameter  dat16=8'h15;
parameter  dat17=8'h16;
parameter  dat18=8'h17;
parameter  dat19=8'h18;
parameter  dat20=8'h19;
parameter  dat21=8'h1A;
parameter  dat22=8'h1B;
parameter  dat23=8'h1C;
parameter  dat24=8'h1D;
parameter  dat25=8'h1E;
parameter  dat26=8'h1F;
parameter  dat27=8'h20;
parameter  nul=8'hFF;
assign LCD_N=0;
assign LCD_P=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16'h000f)
  clkr<=~clkr;
end
always @(posedge clkr)
begin
current<=next;
  case(current)
    set0:   begin  rs<=0; dat<=8'h31; next<=set1; end
    set1:   begin  rs<=0; dat<=8'h0C; next<=set2; end
    set2:   begin  rs<=0; dat<=8'h6; next<=set3; end
    set3:   begin  rs<=0; dat<=8'h1; next<=dat0; end

    dat0:   begin  rs<=1; dat<="W"; next<=dat1; end
    dat1:   begin  rs<=1; dat<="O"; next<=dat2; end
    dat2:   begin  rs<=1; dat<="S"; next<=dat3; end
    dat3:   begin  rs<=1; dat<="H"; next<=dat4; end
    dat4:   begin  rs<=1; dat<="I"; next<=dat5; end
    dat5:   begin  rs<=1; dat<="H"; next<=dat6; end
    dat6:   begin  rs<=1; dat<="A"; next<=dat7; end
    dat7:   begin  rs<=1; dat<="O"; next<=dat8; end
    dat8:   begin  rs<=1; dat<="R"; next<=dat9; end
    dat9:   begin  rs<=1; dat<="E"; next<=dat10; end
    dat10:   begin  rs<=1; dat<="N"; next<=dat11; end
    dat11:   begin  rs<=1; dat<="!"; next<=dat12; end
         dat12:   begin  rs<=1; dat<="!"; next<=dat13; end
         dat13:   begin  rs<=1; dat<="!"; next<=set4; end

         set4:   begin  rs<=0;dat<=8'hc0;next<=dat14; end//设置第2行地址

         dat14:   begin  rs<=1; dat<="N"; next<=dat15; end
    dat15:   begin  rs<=1; dat<="I"; next<=dat16; end
    dat16:   begin  rs<=1; dat<="S"; next<=dat17; end
    dat17:   begin  rs<=1; dat<="H"; next<=dat18; end
    dat18:   begin  rs<=1; dat<="I"; next<=dat19; end
    dat18:   begin  rs<=1; dat<=":"; next<=dat20; end
    dat20:   begin  rs<=1; dat<="H"; next<=dat21; end
    dat21:   begin  rs<=1; dat<="U"; next<=dat22; end
    dat22:   begin  rs<=1; dat<="A"; next<=dat23; end
    dat23:   begin  rs<=1; dat<="I"; next<=dat24; end
    dat24:   begin  rs<=1; dat<="R"; next<=dat25; end
    dat25:   begin  rs<=1; dat<="E"; next<=dat26; end
         dat26:   begin  rs<=1; dat<="N"; next<=dat27; end
         dat27:   begin  rs<=1; dat<="!"; next<=nul; end

     nul:   begin rs<=0;  dat<=8'h00;
              if(cnt!=2'h2)
                  begin
                       e<=0;next<=set0;cnt<=cnt+1;
                  end
                   else
                     begin next<=nul; e<=1;
                    end
              end

   default:   next<=set0;
    endcase
end
assign en=clkr|e;
assign rw=0;
endmodule

楼主:
哪位大神有个时间给我看一下啊????:'(

网友A:
把set0状态的8'h31换成8'h3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et0状态的8'h31换成8'h38试试

我改完之后,第二行出现但是不明显,关键是第一行、第二行都是重复出现的编程NNEEWW::112233这样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