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帮忙看看这个MOSFET 驱动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5-08-27):
这是一个 MOSFET 驱动的电路。 请问Q1可以导通工作吗?这个电路有哪些问题?ZD1是15v稳压管,ZD2是12v稳压管,Q1是 N MOSFET, 使用7812的12v直接驱动。
电阻使用功率的直插电阻。 R1是1K的20瓦水泥电阻, R2是10欧姆2瓦的电阻。
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到底能不能可靠工作?会有哪些问题?
如果第一个图Q1一直导通? 那么第二个图Q1是一直截至吗?

网友A:
楼主电路Q1一直导通,基本上D、S短接。Q1这个MOS管有何用处?

网友B:
感觉很危险的样子

楼主:
第二个图呢? 有问题吗?还是可以可靠一直关断?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图呢? 有问题吗?还是可以可靠一直关断?

第二个图同样有问题。MOS管还是一直导通。楼主想干啥?告诉大家给你重新设计个电路。

网友D:
Q1 没什么作用

网友E:
有意义吗

网友F:
前面短接问题已经由xmar讲了,ZD2和R3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G:
如果去掉ZD1,输入电压改成15V,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