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到底能不能可靠工作?

楼主(2015-08-27):
这是一个 MOSFET 驱动的电路。 请问Q1可以导通工作吗?这个电路有哪些问题?ZD1是15v稳压管,ZD2是12v稳压管,Q1是 N MOSFET, 使用7812的12v直接驱动。
电阻使用功率的直插电阻。 R1是1K的20瓦水泥电阻, R2是10欧姆2瓦的电阻。
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到底能不能可靠工作?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A:
你期望的电路行为是什么?

网友B(2015-09-26):
这是想干什么?

网友C:
不太懂啊 这是干什么捏。。。是不是Q1DS两端并一个电容的话就可以了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D:
这个图可以工作,但是这个图由于用了R1限流,所以7812保证12V电压输出的前期下输出电流小于10MA,所以用7812就是浪费可以用个小功率三极管代替7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