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的电流能满足吗?

楼主(2015-08-27):
是7V升压到12V的,输出要4A。
效率按90%的话,
这样输入电流 要 12X4/0.9/7=7.6A,
这么大输入电流,
这个IC的开关电流是不是要比7.6A大?
开关电流跟输入电流有没有关系?
还是跟输出电流有关?
@lyjian

网友A:
90的效率 不一定有  85已经不错了
这么大的电流 建议 用外MOS的
6019才5A的开关电流  不行的

网友B:
开关电流通常是2倍于输出电流。
12V*4A=48W,这不是一般的升压DC-DC能胜任的,外置MOS的应该搞的定,你看下TPS402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流通常是2倍于输出电流。
12V*4A=48W,这不是一般的升压DC-DC能胜任的,外置MOS的应该搞的定,你看 ...

开关电流通常是2倍于输出电流。
*********
什么理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0的效率 不一定有  85已经不错了
这么大的电流 建议 用外MOS的
6019才5A的开关电流  不行的 ...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做到90%效率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有 90 效率。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做到90%效率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哪位能解释一下开关电流和输入输出电流的关系

网友E:
效率100时,占空比为50时电流12/7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流通常是2倍于输出电流。
*********
什么理论?

没看过理论,是我常用的DC-DC都是这个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理论,是我常用的DC-DC都是这个德性

只是boost是这样的吧?
Buck呢?
@yanwen2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理论,是我常用的DC-DC都是这个德性

没看过就好好看一看,不要误导新人

网友C:
Isw(max)=△IL/2+Iout(max)/(1-D)

楼主:
1、△IL这个数值该怎样估算?
2、输入输出的压差较大,这样占空比会较大?
3、buck的Isw(max)公式是怎样的?

请教一下,@lyjia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过就好好看一看,不要误导新人

好吧,本想偷懒的,看来还要翻资料!
我理解的大概2倍的关系是针对BOOST架构,开关电流至少是大于输入电流+电感纹波电流的一半,对开关电源我理解的也不透彻,不保证我说的都是正确的,请多多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1、△IL这个数值该怎样估算?
2、输入输出的压差较大,这样占空比会较大?
3、buck的Isw(max)公式是怎样的 ...

△IL一般推荐为0.3~0.5ILavg(规格书一般推荐这个值)。
BUCK的Isw(max)=△IL/2+Iout(max)

网友F:
这么大功率,外置MOS才行,这颗芯片电流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