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将浮子传感器的电阻信号0~50欧姆调整到0~5V的电压

楼主(2015-08-27):
0~50欧姆是随着液位的高度线性变化的,初步的想法就是加一个0.1A的电流,希望大神能给些意见

网友A:
0.1A电流太大,恒流源不好做。用10mA恒流源,然后放大10倍。

网友B:
用个431搞个2.496的基准电压源 然后传感器 串个1%电阻 然后 传感器信号 进运放 跟随或者放大 随便你
最后进MCU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并个电阻 mcu的vcc直接供电 分压进AD

网友C:
50欧姆太小,必须放大了。

倾向于电流源,只是不知国产恒流“二极管?”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并个电阻 mcu的vcc直接供电 分压进AD

这样进去的话,分压进AD的电压就不是线性的了,后期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A电流太大,恒流源不好做。用10mA恒流源,然后放大10倍。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