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断的问题,uart接受,uart发送,I/O中断

楼主(2015-08-27):
P2DIR &= ~BIT1;           //我要判断外部给的一个电平转换,设置为输入
P2IE |=BIT1;

IE2 |= UCA0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P2IFG &= ~BIT1;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IE2 |= UCA0TXIE;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IE2 &= ~UCA0TXIE;
}
我想问一下,当我把I/O中断服务程序注释之后,uart发送正常;
没有注释之前,是不能够正常工作,是什么问题呀;还有这些中断的顺序是什么关系,有优先级吗?大神给我讲讲好不好~~~

网友A:
MCU对应的器件手册有优先级说明,不是系列的用户手册哦,中断列表那里。。

网友B:
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C:
msp430默认是不进行中断嵌套的。所以如果中断同时来的比较多,会按照优先级进行执行。如果涉及到通讯的中断,有可能会影响正常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默认是不进行中断嵌套的。所以如果中断同时来的比较多,会按照优先级进行执行。如果涉及到通讯的中断 ...

谢谢回答~麻烦再问下

那我这样写的话,进入I/O口中断服务程序,和进入接收中断服务程序有影响吗?

void main (void)
{    P2IE |= BIT1;                          //使能从DSP的中断
    P2IES &= ~BIT1;                        //上升沿 P2IFG1 = 1;
    P2IFG &= ~BIT1;                        //初始化 P2IFG1 = 0;

    IE2 |= UCA0RXIE;                                  //使能接收中断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全局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P2IFG &= ~BIT1;
  IE2 |= UCA0TXIE;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麻烦再问下

那我这样写的话,进入I/O口中断服务程序,和进入接收中断服务程序有影响吗?

不一定的,要根据具体情况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要根据具体情况看

嗯嗯,我看看具体的资料吧,功能暂时实现了。3q

网友D:
有优先顺序

网友E:
msp430一般不用中断嵌套

网友F(2015-09-28):
msp430一般不用中断嵌套,而是按照优先级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