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MOS管驱动需要接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15-08-27):
图中MOS管为什么不用接反向续流二极管?

网友A:
本身就有,寄生的

网友B:
是的, 功率 MOSFET 的内部就有反向二极管, 是工艺的因素而集成在里面

楼主:
明白了,我刚才以为源漏极之间接的是类似一般的那种二极管,仔细一看原来是稳压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刚才以为源漏极之间接的是类似一般的那种二极管,仔细一看原来是稳压型的 ...

你没明白,是更糊涂了。
好好看MOS管datasheet。

网友D:
低频推挽正激,对吸收元件基本上没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明白,是更糊涂了。
好好看MOS管datasheet。

还请前辈指导一下,我还以为我明白了,结果你这一说,感觉又找不到方向了,还是不明白,如果是外接续流二极管的话应该接在D极和电源+极间吧,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是接在D极和S极之间的,如果不是稳压二极管续流的原因,那怎么会起到续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推挽正激,对吸收元件基本上没有需求

图是网上的,在我焊接的板子中工作频率是26k,只不过很纠结什么时候要加续流二极管什么时候不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请前辈指导一下,我还以为我明白了,结果你这一说,感觉又找不到方向了,还是不明白,如果是外接续流二 ...

功率MOS管内部的二极管,是生产过程中自动形成的一个PN结,并非特意设计。所以其特性也不是特意设计,更不能靠工艺改变。所以这个二极管并不是稳压二极管,只是普通的二极管。
这个寄生二极管可以用来续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是网上的,在我焊接的板子中工作频率是26k,只不过很纠结什么时候要加续流二极管什么时候不加 ...

看你的图频率应该是50Hz才对。。。。。

楼主:
我实际的电路和图上不一样,只是举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