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在线升级问题

楼主(2015-08-27):
在做 stm8s103的在线升级,无内置boot要自己写。若IAP分配空间0x8000开始,APP 0x9000开始。怎么配置才使我IAP里的跳转跳到0X9000地址时进入APP的main函数。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到的bootloader程序里,把中断向量表重定向在9000.并且跳转指令也跳到9000,这不是跳进中断向量里去了吗

还有就是怎么设置才能使APP的代码从9000开始存放

网友A:
Bootloader应该在末端是个指针,将程序指向该地址,然后进入主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应该在末端是个指针,将程序指向该地址,然后进入主函数。

你的意思是在9000里写个跳转指令,跳到主函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9000里写个跳转指令,跳到主函数吗

en ,就是这个意思,你试试看啊,我看人家好像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可以参考楼上意见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怎么做,原来是通过指针啊。

网友:
具体指针跳转该怎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 ,就是这个意思,你试试看啊,我看人家好像是这么做的。

昨天实验成功,发现并不需要自己加跳转指令。只要跳到APP存放的开始地址(9000),剩下的IAR帮你解决掉了,它会自动帮你跳到主函数。就像没有加IAP,开机进入8000一样。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在icf文件里配置一下程序的存储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实验成功,发现并不需要自己加跳转指令。只要跳到APP存放的开始地址(9000),剩下的IAR帮你解决掉了 ...

噢,不用在程序里写跳转指令吗

网友D:
需要修改icf文件和跳转指令
               asm("LDW X,  SP ");
                asm("LD  A,  $FF");
                asm("LD  XL, A  ");
                asm("LDW SP, X  ");
                // then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asm("JP 0x9000\n");
同时对应中断地址也需要增加跳转指令

网友:
原来跳转直接用JP指令就行了啊,这么简单,谢谢楼上高人。

网友A:
楼主终于成功了,我也是很替楼主高兴。

网友E:
很久很久之前弄过,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不用在程序里写跳转指令吗

IAP和APP之间的跳转需要跳转指令。内部的不需要。还有一个就是中断向量表的重定向,不过这不是用的跳转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修改icf文件和跳转指令
               asm("LDW X,  SP ");
                asm("LD  A,  $FF");

你说的中断地址跳转是指中断向量重定向到APP区吧

网友:
IAP和APP之间的跳转需要跳转指令。

网友:
楼主应该已经搞定了,可喜可贺。

网友F:
我之前做过430的在线串口升级固件,为此我一个月试用期转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做过430的在线串口升级固件,为此我一个月试用期转证了。

好巧,刚刚试用两周,希望也能一月转正

网友F(点评):
预祝你早日转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实验成功,发现并不需要自己加跳转指令。只要跳到APP存放的开始地址(9000),剩下的IAR帮你解决掉了 ...

我也在研究IAP.楼主,请问一下,如果在ICF文件里配置一下程序的存储位置,那你的IAP程序怎么存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研究IAP.楼主,请问一下,如果在ICF文件里配置一下程序的存储位置,那你的IAP程序怎么存放呢 ...

在icf里配置完存储位置如9000-9FFF,编译生成hex。用stvp 在Address range下选择编程范围9000-9fff 然后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