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供电问题

楼主(2015-08-27):
STM32 usb口带通信功能,需要插到电脑上电脑可以识别出来。可以和电脑通信。同时也希望手机连接到STM32的板子上可以给手机充电。

也就是说STM32的这个USB口既可以由电脑供电,也可以对外输出电流,给手机充电,输出电流最好能到1A。

这部分电路怎么切换。如果直接板子输出的5V和电脑连接的话岂不是会有高电压往低电压灌电流的情况。

网友A:
一个是输出电流,一个是输入电流,两个是不同的电路

网友B:
首先电路要分开;
2个USB设备你要区分出来;相对电脑你的板子就是设备,相对于手机就是主了;

网友:
电脑的接口电流一般不够的,只有调试时候才够。

网友:
看那个板子使用的手册, 刚开始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是就那样的。

网友:
电脑的USB输出的是5V500mA

网友C:
USB在通信时候和不通信的时候供电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D:
关键还是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