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ump NOR flash问题

楼主(2015-08-27):
IMX6平台,用mfgtool可以烧录nor,但是如何dump出nor和nand里面的东西,有什么工具吗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软件,读出nor和nand里面的内容可以吗

网友B:
还是自己写程序读出nor和nand里面的东西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软件,读出nor和nand里面的内容可以吗

怎么写。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写程序读出nor和nand里面的东西比较靠谱

怎么写呢,求指点

网友C:
根据接口肯定有相关的指令操作的。

网友D:
能烧录说明能读写,楼主详细看下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需要知道通信协议,知道话,当然可以轻松的读取了。

网友E:
看看uboot下面有没有相应的工具吧......
有几个自己写读取nand或者NOR flash代码的,楼上几位也就是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