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把单端输出的传感器信号接入差分放大器中

楼主(2015-08-27):
传感器输出一个小信号为正弦波,我想把这个信号接入差分放大器中进行放大,因为差分放大器有抑制干扰的功能,不知怎么接入。

网友A:
传感器的正弦信号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接在差分输入端,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传感器输出一个小信号接入差分放大器中, 可以用这个信号和参考电压(基准)一起组成差分信号输入. 这个参考电压可以是地, 也可以是传感器信号的中心电压(平均值).
不过要注意差分信号输入端的共模范围

网友C:
我是把他和地接在一起的,进入差分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