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M3内核问题咨询

楼主(2015-08-27):
大家好,M3的内核都有SVC_Handler,这个中断可以通过软件促发,请问软件什么指令可以进入这个中断呢?谢谢

网友A:
好像是SWI指令吧
具体可以去看手册

网友B:
虽然我也再用M3,但是真不知道这个,惭愧,我也跟着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SWI指令吧
具体可以去看手册

手册就说可以通过SWI系统服务调用 。具体没说怎么调用。。求解

网友C:
这个中断用不到吧?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这个中断用不到啊

网友E:
swi好像就可以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