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fsl-yocto-3.14.28的IOMUX和设备初始化

楼主(2015-08-27):
我使用的板子:mx6q_sabresd。在linux3.0.35内核中,iomux和设备的初始化都在board-mx6q_sabresd.h和board-mx6q_sabresd.c上面。但是在使用yocto去下载和编译的3.14.28内核里面,没有找到相对应的iomux和设备初始化的文件。

网友A:
是编译器没找到还是楼主您没找到呢?

网友B:
工程配置的对不对,难道找不到板子吗

网友C:
找不到相应的h和c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相应的h和c文件吗?

对啊,我在arch/arm/mach-imx下找不到对应的h和c文件,也就是3.0.15内核的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文件的static void __init mx6_sabresd_board_init(void)函数,里面包含了IOMUX的初始化和所使用到的设备初始化

网友D:
找不到那个文件就是版本不匹配。

网友C:
找不到对应的头文件说明可能版本错了。

网友E:
可能是某个地方配置的不正确

网友F:
编译的时候报这种错误了吗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想必是高级的东西。

网友H:
3.14.28使用的最新的device tree,所以你找不到.h和.c,你应该找对应板子的*.dts和*.dtsi文件......

网友I:
楼上高论,学习了。

网友H:
我在其他平台上搞过device tree,所以了解那么一点点......

网友I:
一点点也不少了,了解就是好样的。

网友F:
不懂,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