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总结自己写程序的缺点,求大神、前辈点播

楼主(2015-08-27):
出来工作也写过两个案子的程序,虽然程序功能可以完成案子要求,但总感觉程序写的很烂。
请各位高手指出,以便写代码能力以后有更大的提供,谢谢各位。
1.标志位满天飞,怎么办?一个工程写了30多个标志位
2.多文件分离不明显。例如一个UART通信的文件,要用到一个定时器来计算一些时间动作,我会把定时器的配置和中断函数放在uart文件里面,这样好吗?
3.另外单片机常用的指针有没有高手有相关的例子可以借鉴的,或者学习教程?因为我写程序还不会用指针,都是用数组。
4.我会用到很多全局变量。
求大神前辈点播,拜谢

网友A:
用驱动的概念去写
通过API调用完成功能,不需要直接去访问某个模块的变量,
某个模块的变量基本不对外访问,只对特定模块有用,实在要访问也是只读属性

去了解下RTOS,你就明白很多

网友B:
用ucos 之类的系统吧,这样代码以后也好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的概念去写
通过API调用完成功能,不需要直接去访问某个模块的变量,
某个模块的变量基本不对外访问 ...

谢谢前辈,您的意思是把模块写成只有输入,输出接口的函数。
但是函数之前是否也需要有一些标志位或者变量之前的传递,还有就是通过定时做一些超时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cos 之类的系统吧,这样代码以后也好维护

谢谢  我刚下载了邵贝贝的ucos来看,过几天买这本书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意思是把模块写成只有输入,输出接口的函数。
但是函数之前是否也需要有一些标志位或者变 ...

当然也需要变量,标志位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只与这个模块有关,一旦调试OK,一般就固定不动了,是很可靠的

,当然这也需要有良好的整体运行框架,RTOS就是解决类似问题的,一般情况下项目不复杂的话,可以模仿RTOS的运行机制,自己写个简单的框架,

我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写了个简单框架,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一样的写程序,很多模拟都是一样的代码,仅仅针对硬件移植一下就可以了,模块经过几年的项目积累,BUG几乎是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意思是把模块写成只有输入,输出接口的函数。
但是函数之前是否也需要有一些标志位或者变 ...

看这些标志位是否必要,尽量做到低耦合

网友D:
跟楼主一样 编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框架

网友E:
网上有很多编程规范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也需要变量,标志位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只与这个模块有关,一旦调试OK,一般就固定不动了,是很可靠的 ...

嗯嗯,看了比较多前辈关于框架的帖子,我写比较简单的程序心里有一个框架。但是如果状态复杂了,或者加一些超时啊,一下异常处理的状态的时候,就很容易用很多标志位,然后就感觉乱了。另外前辈关于单片机用到的指针有什么推荐学习的,一直都不会用这个,都是用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一样 编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框架

是的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看了比较多前辈关于框架的帖子,我写比较简单的程序心里有一个框架。但是如果状态复杂了,或者加一 ...

一般指针也不难,

倒是很多框架需要用到函数指针,主要是框架比较灵活,很多地方是回调用户的程序,但又不能固定为某个函数,所以只能用函数指针了,由用户决定调用什么函数,比如某个定时器超时了,由用户决定超时了要做哪些动作,
以前用过RF4CE协议栈,写的很好,就是这样的,用户调用发送函数(真正发送完数据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系统其实只是将数据保存起来了,等待发送,然后函数立刻返回,等系统真正发送完毕,就会调用一个回调函数,将发送结果通过参数的形式告知用户,用户根据需要写这个函数的实际内容,比如显示发送成功,发送失败,LED指示。。。
这样的话,整个框架是在高速运行的,不会产生阻塞情况,实现了多任务处理,而且因为没有抢先情况,避免了很多公共资源抢占的问题,整个系统很稳定,(抢先虽然实时性更高,但容易产生死锁,优先级反转,占用资源大等问题)
我的框架和这个有些类似

网友A:
变量结构建议多用结构体

结构可以提高程序可靠性,可维护性,有一定的封装性

网友F:
个人认为:分成.c和.h来写,这样函数可写成静态函数,全局变量也可以定义为静态的;参数返回多用函数返回;一个功能尽量写成一个函数,可用回调函数;数据传递多用指针;对一些同一属性的多用结构体;多用条件编译指令,以便更改调试。就知道这么多,望各路大神指正。

网友:
正在跟楼主一样迷惑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变量结构建议多用结构体

结构可以提高程序可靠性,可维护性,有一定的封装性 ...

我的标志位也封装在某个模块的结构体里,很清楚,也易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标志位也封装在某个模块的结构体里,很清楚,也易读!

对的,

另外14L说的都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分成.c和.h来写,这样函数可写成静态函数,全局变量也可以定义为静态的;参数返回多用函数返回; ...

讲得有些高深。能否将第一个静态变量和静态函数举例示范给我们看看?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讲得有些高深。能否将第一个静态变量和静态函数举例示范给我们看看?多谢! ...

您好,我是说,在一个.c文件下,函数可定义成static,全局变量可以定义成static了。static,是有好处的。非要在另一个.c文件下使用这个.c的函数和变量那要extern了。我是小菜鸟的,说的不到位,望您指正。

网友I:
楼主可以试试加上ucos或者freeRtos之类的系统,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试试加上ucos或者freeRtos之类的系统,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了

在一个8位单片机里 可以加 ucos 操作系统?

网友J:
有时候实在无办法,资源有限,项目又赶,都管不了

网友K:
LZ写的还不错!

网友L:
模块化,分层次编程。

网友M:
在写程序之前主要做的是,把程序的框架或者说架构写好。最合适的架构可以很好的解决lz的问题。关于架构及框架需要思考、再思考。个人感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特别是逻辑结构较为复杂的项目。1 先透彻了解项目的功能,然后根据项目需求从最上层角度梳理整个框架;
2 梳理好框架后,结合需求仔细分析架构是否合理、是否有梳漏,然后再优化框架;
3 根据框架及需求画流程图、写伪代码、画状态图、状态表并仔细分析优化;
4 仔细分析、优化、优化、分析之后再根据写好的伪代码写程序。
这样之后能使结构更合理,减少很多标志位的使用。以上是我在项目中的总结及步骤。主要针对逻辑结构较复杂项目(使用)。

网友N:
现在的操作系统比如ucos ii,freeRtos等,楼主可以试试,免去了你文中提到的问题

网友O:
8位的,还是不要抢占式内核吧,这么多标志,记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操作系统比如ucos ii,freeRtos等,楼主可以试试,免去了你文中提到的问题 ...

在一个8位单片机里 可以跑 ucos 操作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是说,在一个.c文件下,函数可定义成static,全局变量可以定义成static了。static,是有好处的。 ...

哦,谢谢。

网友P:
所以说编程习惯还是要养成的

网友Q:
我以后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了,感觉自己也有很多不良编程问题呢?

网友R:
学到了很多,我的方法跟14楼差不多,还要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在写程序之前主要做的是,把程序的框架或者说架构写好。最合适的架构可以很好的解决lz的问题。关于架构及框 ...

GOOD!

网友T:
多看优秀的代码,改正自己的,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U:
引用 网友O:
8位的,还是不要抢占式内核吧,这么多标志,记得住吗?

楼主觉得8位的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分成.c和.h来写,这样函数可写成静态函数,全局变量也可以定义为静态的;参数返回多用函数返回; ...

搞过API吧?:D

网友W:
楼主你的程序有没有加系统呢

网友X:
一眼望去,全是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写程序之前主要做的是,把程序的框架或者说架构写好。最合适的架构可以很好的解决lz的问题。关于架构及框 ...

谢谢,确实项目写代码前需要多思考程序的流程,但是在实际调试程序的时候容易忽略掉一下流程,然后就在程序某个模块置起标志位,然后就感觉慢慢开始乱了。哈哈 我需要多多总结,多多向前辈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操作系统比如ucos ii,freeRtos等,楼主可以试试,免去了你文中提到的问题 ...

嗯嗯,这些之前都没接触过,我之前以为32位单片机才用得到这些系统,看来有需要学习这方面的只是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多看优秀的代码,改正自己的,养成良好的习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的程序有没有加系统呢

没有呢。一个程序不到4K,而且多操作系统也不了解,需要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一眼望去,全是全局变量。。。。。。。。。。

是的,菜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lol,准备向之前的前辈说的多用static  多用结构体,,指针也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分成.c和.h来写,这样函数可写成静态函数,全局变量也可以定义为静态的;参数返回多用函数返回; ...

谢谢,受教了,以后多往这方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指针也不难,

倒是很多框架需要用到函数指针,主要是框架比较灵活,很多地方是回调用户的程序,但又 ...

R4CF协议没接触过。要学习一下了 谢谢前辈

网友E:
变量的命名不太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量的命名不太规范

前辈  例如怎么命名好点呢。我是参照网络一些前人的命名,好像是不大好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  例如怎么命名好点呢。我是参照网络一些前人的命名,好像是不大好看 ...

变量命名,简洁+直观

表示其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数据类型,名称一般为单词或缩写

例如:一个局部无符号字符变量(代表8位温度值)可以命名为:luc_max_tmp,全局变量则为:guc_max_tm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量命名,简洁+直观

表示其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数据类型,名称一般为单词或缩写

谢谢。是的您这样确实好看很多:victory:

网友X:
基本上,俺写的code,小调试后就能跑了。一般也很少死机之类的

网友Y:
我觉得只要稳定、不死机都算好程序。不论用什么方法写出来。  只不过考虑到以后升级维护,就要考虑很多了。

网友Z:
程序怎么写,确实是个难题。
读过大量的优秀代码,发现他们的代码仍然是很难读的。
就像用 51 是一种逻辑,AVR 是一种逻辑,DSP 是一种逻辑,STM 又是一种逻辑。。。这些都是大神整出来的,你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但你从一个到另一个,确实是感觉不好。
所以,程序还是要写出自己的风格,适当的加一些注释,以后需要增加新功能或去除小 bug 时,能再一次以当时的思维来想一遍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
其它的,不说了,上面大家都说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CF协议没接触过。要学习一下了 谢谢前辈

这种协议一般都是鬼佬写的,确实有很多过人之处,用起来不是太难,当然这是框架写的好的原因

网友F:
看别人的程序,看来的。

网友AA:
总的来说,我现在都是机遇模块化, 对于模块外需要交流的参数/数据,我都进行封装。 这样一个芯片,N个芯片,起码自己的对上层的API,是不会改变的。 就可以垮平台,垮芯片了。底层的,没看完一个章节,就写一套驱动出来。 不一定全,但项目相关的部分,肯定是要写好的,这样测试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总的来说,我现在都是机遇模块化, 对于模块外需要交流的参数/数据,我都进行封装。 这样一个芯片,N个芯片 ...

前辈 我觉得您应该开教程了:lol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觉得您应该开教程了

呵呵,不敢。二姨大佬们多着咧。怕被查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