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电位器和光耦的基本用法讨论

楼主(2015-08-27):
     最近画了两个电路,用到电位器和光耦。 大家看看这样接有什么问题!

    一、 电位器
            电位器的两种接法如图1中所示

      电位器中心抽头和其余任一一脚短接,防止中心抽头虚接?但是发现有的电路中,也是直接用中心抽头接入电路如图2所示,好像也没考虑虚接的问题。 图3是我自己画的。

  二、光耦

      图4所示,光耦输入12V或5V信号,  电阻做限流, 后来发现4148这么接没有意义,起不到保护作用。    实际测试的过程中,出现如果光耦失灵的现象。 推测可能是光耦输入信号为反向电压>光耦的最大反向电压5V导致的。基于此,觉得把4148换作tvs管,不知道是否能起到保护作用。  还是电阻串联4148,防止输入反向电压?

PS:   还有图片怎么排版呢,求教。。。

网友A:
先说说电位器吧,很少有见到防止抽头虚接的。一般都是防止短路电位器,也就是电位器调为0偶

网友A:
光耦的电路要结合具体应用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电位器吧,很少有见到防止抽头虚接的。一般都是防止短路电位器,也就是电位器调为0偶 ...

怎么防止电位器调为0欧, 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防止电位器调为0欧, 请指教!

我上面说的不是太清楚。
比如有些电路,如果上电时可调电阻是0或者最大值时,所有电压全部输出给下级电路,造成电压太大短路或者击穿等危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