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已卸载

楼主(2015-08-27):
一个简单的串口3.3下跑的没问题,移植到5.5 就死了,卡在void InitPll(Uint16 val, Uint16 divsel) 中的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这里,一点暂停PC指针就不止跑哪去了!!!!

网友A:
这个是需要检查下标志位的不同定义。

网友B:
CCSv5还算稳定吧

网友C:
换6.1吧

楼主:
换了XP,换了6.1,现在跑起了。再试试WIN10 6.0 行不行

网友D:
里面的问题太多

网友E:
这是系统和软件不兼容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