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低成本扩展多个串口

楼主(2015-08-27):
背景
由于成本限制与功能要求,选用的IC只有一个或二个串口,但功能上却要用到更多,这时就要扩展串口。
方案
低成本限制的情况下,用模拟开关对一路串口运行扩展。
原理图如下:

一路串口扩展出了四路,但实时性会下降,只能用于实时性不强的场合,不过低成本的应用,实时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强的。
还有一点是走协议的时候要有完整的校验机制,只有接收完全了才能切换,否则就是丢失数据了。

感觉这个很有用,分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楼主方法吊炸天,拜读了。

网友B:
这个扩展后,只能按位操作吧,不能并行操作吧

网友C:
这种方法好,能够节省很多的资源

网友D:
用一个模拟开关cd4052就能扩展出思路,确实不错,就是实时性下降了

网友E:
cd4052是数字的模拟开关吧,有没有负电平?

网友F:
cd4052是不是只能通过正电压以上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232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