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乱码,额受不了啦

楼主(2015-08-27):
大神们,谁用CY8CKIT-042-BLE 这个开发板了?我在工程里面找了相关的uart demo,波特率,奇偶,停止,数据位,流控制,检查绝对没得问题。板子没有串口,连线是用里面带的导线 连接p04 p05 和地直接塞到串口中。结果数据显示乱码!!!!!用的demo没改任何东西,就串口线是自己接的,谁有好的建议。。。。。。

网友A:
再检查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B:
RX  TX 改用P1.4  P1.5 试试

网友C:
用示波器追踪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  TX 改用P1.4  P1.5 试试

我在psoc creator 3.1上demo显示的是p04 和p05,确认了芯片选择没问题后还是p04和p05 。但是我升级到psoc creator 3.2,确认了芯片选择后,竟然就成了p14和p15。。。。不知道啥情况。。又好了。。估计是软件不会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psoc creator 3.1上demo显示的是p04 和p05,确认了芯片选择没问题后还是p04和p05 。但是我升级到psoc ...

一开始我用过P04 P05也没成功 后来改了P1.4 1.5 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psoc creator 3.1上demo显示的是p04 和p05,确认了芯片选择没问题后还是p04和p05 。但是我升级到psoc ...

这个Kit包含两个芯片——PSoC 5LP和PSoC 4 BLE。前者充当一个桥接器,将USB信号跟UART信号互转,所以你使用USB连接KIT,直接就能在电脑上看到一个串口的设备,其实就是这个PSoC 5LP中的USB-UART驱动在起作用。

5LP这个芯片跟PSoC 4BLE芯片连接管脚为P1.4和P1.5,那么当你在Creator中配置P1.4和P1.5时候,就可以直接利用5LP跟PC建立串口连接,无需其他跳线,给调试带来方便。同时这也决定了必须使用P1.4和P1.5,其他管脚无法利用这个芯片。

理论上,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串口管脚,但是,那样的话你从管脚上读出来的信号是串口信号,这个信号需要串口线才能读取。如果你是笔记本,没有串口,那么需要用一个usb转串口的线,将那两个管脚的信号连到串口线的Rx、Tx上,然后连到电脑上,这样也是可以实现串口通信。

简单的讲,以后你在这个Kit上使用串口,每次都配置为P1.4和P1.5,将给你减少许多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