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900V以上、25A左右的H桥及控制芯片

楼主(2015-08-27):
本人现在有个应用,要对900V以上的一个储能电容通过一个电感放电,瞬间放电电流经测试发现在15~25A。常用的IR2110系列电压过低,内部集成管子的模块和芯片电流又过小。所以恳请大虾 推荐一款相应的控制模块或芯片,2个半桥也可以。开关频率和通态压降不限,谢谢。

网友A:
大众电子

网友B:
IR2110不是MOS管也不是控制芯片。
不知道楼主为何要H桥。这样的放电要求单管即可实现。

楼主:
张老师,好久不见。我是单线圈励磁电路,不同情况下线圈电流相反。跟电机的正反转有些类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老师,好久不见。我是单线圈励磁电路,不同情况下线圈电流相反。跟电机的正反转有些类似。 ...

哦?那当然是要用H桥。

楼主:
您还真够快。
就是电压有些高,所以常用的那些控制芯片不能胜任了。这才跑过来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老师,好久不见。我是单线圈励磁电路,不同情况下线圈电流相反。跟电机的正反转有些类似。 ...

IR2233、IR2235、IR2137等耐压可达1200V。但此类芯片是用于三相半桥。

楼主:
根据您的指引,搜索IR22,发现IR2214可以,谢谢。

楼主:
2213最合适,也最简易。

网友C:
IR2213,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