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 新手問題詢問

楼主(2015-08-27):
請問 imx28 uboot如何燒入呢? 沒有mfg tool,目前版子上只有usb & rs232 port

网友A:
看看用USB能否烧录吧,串口貌似也可以啊

网友B:
USB和232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前提就是调试编程接口是连接的哪个。

网友C:
就看你编程接口是哪个

网友D:
编程接口可以设置成串口或者USB吧

楼主:
编程接口设置? 請問這在哪设置?

楼主:
完了,請問编程接口设置硬體沒有拉線出來,那還能燒入嗎?

网友E:
楼主你好,mfg tool是飞思卡尔提供的烧写软件,是通过usb-otg接口来下载,官网可以下载到。请问你这里是要将u-boot写到哪个flash上呢?如果是SD卡的话,不用mfgtool,也可以使用命令来写到SD上的。

网友F:
USB 232都行,看看你的板子上支持哪种

楼主:
請問使用mfg tool 通過otg usb 烧写软件問題,當pc通過otg usb與板子連接後,PC沒有出現usb裝置

楼主:
上個問題已解決
請問nor flash 可以使用ubs + mfg tool 燒入嗎

楼主:
有大神指導一下嘛? i.mx28 NOR FLASH 如何燒入?

楼主:
上個問題已解決,新問題 VDD4P2 輸出0.8v, 請問這是要改uboot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