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安装飞思卡尔的LTIB问题

楼主(2015-08-27):
在VMware Workstation中安装了Ubuntu9.04,用的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安装LTIB
每一步按照i.MX_6Dual6Quad_Sabre-AI_Linux_User's_Guide和Setting_Up_LTIB_host
但是最后每次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abc/ltib/tmp/rpm-tmp.46218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abc/ltib/tmp/rpm-tmp.46218 (%build)
Build time for u-boot-v2009.08: 17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u-boot-v2009.08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hu Aug 27 00:36:04 2015
Ended:   Thu Aug 27 00:37:03 2015
Elapsed: 59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u-boot-v2009.08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试了几次都不行,怎么办

网友A:
u-boot-v2009.08 生成错误,看看是不是源码错误或者配置错误。就是没有法编译通过。

网友B:
肯定是源代码没法编译通过,看看是不是有部分头文件没有关联上

网友C:
可能是某些头文件没有包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v2009.08 生成错误,看看是不是源码错误或者配置错误。就是没有法编译通过。 ...

新手,见谅。
我在哪儿能看见源代码啊?我该怎么改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源代码没法编译通过,看看是不是有部分头文件没有关联上

啊啊  那我在哪儿能看见源代码啊?缺哪个头文件,我该怎么关联啊?
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某些头文件没有包含进去

如果缺头文件的话  我能添加进去吗?这个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压缩包是在官网上下载的
不应该缺东西啊!!

网友D:
好久没搞过了,我以前装的时候也出了一堆幺蛾子。官方有个ltib安装步骤,照那个来一步也别错,我记得里面有一堆patch文件让你打补丁的,确定补丁都打好了,步骤也正确,命令也正确的话,那估计是你的Ubuntu9.04版本有点问题,去ubuntu官网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搞过了,我以前装的时候也出了一堆幺蛾子。官方有个ltib安装步骤,照那个来一步也别错,我记 ...

不能啊   我的Ubuntu9.04也是从指定文档中下的指定版本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手,见谅。
我在哪儿能看见源代码啊?我该怎么改啊?
谢谢!!!

你好,你这里u-boot-v2009.08 编译不过,有可能是在ltib中u-boot选项里板子没有选择对,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i.MX_6Dual6Quad_Sabre-AI这块板子的话,在ltib的platform选项的
---Choose your board for u-boot
    board(mx6q_sabreauto)
你查看你是否有设置OK。

网友E:
建议楼主在ubuntu12.04或者ubuntu14更新的版本上安装,Ubuntu9.04有些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在ubuntu12.04或者ubuntu14更新的版本上安装,Ubuntu9.04有些老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但是,在安装LTIB的文档上,已经说明了要用给定的Ubuntu,而且还是从它给定的网站上下的,就是我现在用的Ubuntu9.04。
在配置过程中,您说到的那些问题我已经特别注意了,没出问题啊。
烦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在Windows下没有吗

网友F:
源代码有问题吧,看看能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G:
源代码没法编译通过,所有的头文件都应该包含进去

网友H:
用ubuntu12.04试试吧,Sabre-AI和SabreSD uboot是一样的,后者能编过......估计你的配置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但是,在安装LTIB的文档上,已经说明了要用给定的Ubuntu,而且还是从它给定的网站上 ...

请问楼主现在编译通过了吗?建议你使用版本高一些的ubuntu,我们官方文档中的ubuntu9.04有些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现在编译通过了吗?建议你使用版本高一些的ubuntu,我们官方文档中的ubuntu9.04有些老了。 ...

非常感谢,已经编译通过了!!

网友I:
这报的错误好理解吧

网友J(2015-11-16):
建议楼主把板子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