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流互感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5-08-27):
选择的一种穿芯式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A/5mA(1000/1),这里的5A是交流信号的额定电流还是最大电流,如果一次侧电流超过5A(如10A)是不是就不能选用这种互感器,还有就是,如果我绕10匝,是不是一次侧额定电流就变成了0.5A(5A/10=0.5A)?

网友A:
5A 是最大电流
超过5A  出来就不线性了 精度要求不高 也可以用
绕10Z匝  变0.5A/5MA

网友B:
恩 楼上说得对,我之前的那家公司 就做过一款电流互感器,不过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 除了要再额定电流内,还有就是磁芯的材质也很重要。特别是环境比较恶劣的话,就更重要了,磁芯材料选用超微晶材质挺不错的。

网友C:
5A是额定值不应该有异义
这里需要知道的是,“额定值”的标准规定,其中主要就是精度的限制。
若原来是单匝穿芯,那么10匝肯定是1/10了。
这是电工原理上的计算,做为计量器具,精度将不完全保证

生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D:
这个当然是交流电了,直流的一般用霍尔元件,这个如果是绕10匝的话是0.5A/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 是最大电流
超过5A  出来就不线性了 精度要求不高 也可以用
绕10Z匝  变0.5A/5MA

麻烦帮我看下这个问题,谢谢啦!https://bbs.21ic.com/icview-10772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5A是额定值不应该有异义
这里需要知道的是,“额定值”的标准规定,其中主要就是精度的限制。
若原来是单匝 ...

麻烦帮我看下问题,谢谢啦!https://bbs.21ic.com/icview-10772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 是最大电流
超过5A  出来就不线性了 精度要求不高 也可以用
绕10Z匝  变0.5A/5MA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啦!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585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