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引脚拉低问题

楼主(2015-08-27):
我的单片机是MINI51系列中的一款,我用推挽模式,引脚我不接入外部外部电路,我置0输出是0V,可是我接入外部电路后,置0竟然是0.7V,之前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脚我不接入外部外部电路,我置0输出是0V,可是我接入外部电路后,置0竟然是0.7V“,这要看看你的外部电路,看看是哪里产生的这0.7V电压。

网友B:
楼主把原理图上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这个电压从哪儿引进的。

网友B:
理论上IO的0并不是完整的0V对地电压,是个小范围的,比如MAX232的0是10V到15V之间呢。

网友C(2015-09-28):
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这个吧

网友D:
寄存器有几个配置上下拉的

网友E:
楼主能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嘛

网友:
管脚有的有内部上下拉电阻,需要通过寄存器配置

网友F:
0.7V是哪里产生的呢?像是二极管的电压呢

网友G:
NMOS管本身就有一个很小的电阻。如果连接到外部电路,其电流太大,电流乘上NMOS阻值,其管脚电压就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