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733 RTC_C 寄存器 不能赋值??

楼主(2015-08-27):
1. 在使用 TI MSP430F6733 单片机时   RTC_C 寄存器 不能赋值!
下面是TI 提供官方RTC 例程: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TD

    // Initialize LFXT1
    UCSCTL6 &= ~(XT1OFF);                   // Enable XT1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 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P1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P1DIR |= BIT0;                          // Set P1.0 as output

    // Configure RTC_C
    RTCCTL0_H = RTCKEY_H;                   // Unlock RTC_C module  问题1:   RTCCTL0_H 寄存器写入0xA5不能写入
    RTCCTL0_L |= RTCTEVIE | RTCAIE | RTCRDYIE; // Enable RTC time event, alarm event,
                                            // read ready interrupt
    RTCCTL1 |= RTCBCD | RTCHOLD;            // RTC enable BCD mode, RTC hold

    RTCYEAR = 0x2011;                       // Year = 0x2011 = 2011   问题2:   寄存器写入0x2011不能写入
    RTCMON = 0x12;                          // Month = 0x12 = December 问题3:    寄存器写入0x12不能写入
    RTCDAY = 0x05;                          // Day = 0x05 = 5th 问题4:    寄存器写入0x05不能写入
    RTCDOW = 0x03;                          // Day of week = 0x03 = Wednesday 问题5:   寄存器写入0x03不能写入
    RTCHOUR = 0x24;                         // Hour = 0x12  问题6:   寄存器写入0x24不能写入
    RTCMIN = 0x59;                          // Minute = 0x57 问题7: 寄存器写入0x59不能写入
    RTCSEC = 0x55;                          // Seconds = 0x36 问题8: 寄存器写入0x55不能写入

    RTCADOWDAY = 0x3;                       // RTC Day of week alarm = 0x2 问题1:
    RTCADAY = 0x22;                         // RTC Day Alarm = 0x22 问题1:
    RTCAHOUR = 0x23;                        // RTC Hour Alarm
    RTCAMIN = 0x45;                         // RTC Minute Alarm

    RTCCTL1 &= ~(RTCHOLD);                  // Start RTC calendar mode
    RTCCTL0_H = 0;                          // Lock RTC_C modul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楼主:
求助啊!!!1

网友A:
你的变量确定正确?

网友B:
好多问题。
建议楼主先运行一个官网rtc的例程试试

网友B:
找到你用的例程了。
你是自己建立的工程,还是导入的?
你用的iar是什么版本?

楼主:
iar V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