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TimerA 的时钟频率?

楼主(2015-08-27):
我需要一个0.5S一次的中断,写了个小程序,用CCR0每0.5秒触发一次中断,结果PAD上的小灯并不是隔1S亮一次。。比一秒长多了,这是为什么??
请老师们解答下。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BIT0;
   TACTL = TASSEL_1+MC_1;                      //选择ACLK 时钟源32768HZ,增计数模数
   TACCR0 = 16384;                                    //约0.5s
   TACCTL0 = CCIE ;
   _EINT();
   while(1);
   }
#pragmaector v=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P1OUT^=BIT0;
     }
PS:主频1MHZ。

楼主:
中断程序打字的时候写错了 #pragma vector ,不影响问题

楼主:
难道沉没了。。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吧

网友A:
不知道用这种方法测试合理吗?

网友B:
没必要那么麻烦,ACLK可以通过io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那么麻烦,ACLK可以通过io输出的

其实我想要的是0.5秒一次的中断,ACLK我测过,没有问题,不过中断的间隔就不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要的是0.5秒一次的中断,ACLK我测过,没有问题,不过中断的间隔就不对了。 ...

早说啊。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1CTL|=TASSEL_2+TACLR+MC_3+ID_3;//采取内部时钟源1.04M,八分频,增减计数模式

TA1CCTL0=CCIE;//启用定时器中断
TA1CCR0=65535;//计数1S
P1DIR|=BIT0;
_EINT();
//LPM4;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10_isr(void)
{
P1OUT^=BIT0;
}

楼主:
很谢谢老师的指导,能讲解下为什么我的程序得到的不是0.5秒一次的中断?

网友C:
不太懂那位大侠的程序

网友D:
不是太懂这方面的知识,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