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J-LINK调试报错,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0"

楼主(2015-08-27):
随便建个工程,选择stand alone的模式,一调试就报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0"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加的程序过多都没法调试,简单程序虽然报这个错误,但是可以调试!

网友A:
我这边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用的是KDS3.0.
建议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还有将错误截图,贴出来

网友B:
这个是软件的原因,楼主一定要先clean一下,然后再build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B:
KDS是由eclipse做的,我调试eclipse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定要先clean一下,然后再build一下看看行不行

楼主:
新建的工程就得先Clea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用的是KDS3.0.
建议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还有将错误截图,贴出来 ...

发现还是每次都报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0" ” 有些时候甚至都不能进入调试!

网友C:
你的工程不能建到中文目录下面,目录中间不能有空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还是每次都报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0" ” 有些时候甚至都不能进入调试! ...

这个是eclipse经常报的错误,按我说的检查一下
实在还不行就整个clean一下再buil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eclipse经常报的错误,按我说的检查一下
实在还不行就整个clean一下再build ...

好的,谢谢!
我试一下先!

楼主:
没空格全英文路径也不行,还是报这种错误!

网友D:
能够调试吗?

网友E(2015-11-16):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用的是KDS3.0.
建议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还有将错误截图,贴出来 ...

您好,我用的也是KDS3.0.0,可是也有这个问题。。C:\Users\geyuhuan\Desktop[}4B}Y6V80J_[D8JRA@(ZUOX]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用的也是KDS3.0.0,可是也有这个问题。。C:\Users\geyuhuan\Desktop[}4B}Y6V80J_[D8JRA@(ZUOX] ...

图片看不到,这样,你重新建个问题贴出来,我看看。
说明你用的代码来源以及芯片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图片看不到,这样,你重新建个问题贴出来,我看看。
说明你用的代码来源以及芯片型号。 ...

已经重建问题帖,https://bbs.21ic.com/icview-12057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