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官方开发板SARBE Lite用mfgtools烧录后启动失败

楼主(2015-08-27):
照着"Freescale Sabre Lite Linux快速指南.pdf" 做的,每一步都很顺利,但是串口终端不能启动内核。打印如下:请问怎么解决啊。。。

U-Boot 2009.08-dirty (Jan 17 2013 - 06:55:57)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emperature:   54 C, calibration data 0x58b4ef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29333333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MX6Q-SABRELITE:[ POR]
Boot Device: I2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
JEDEC ID: 0xbf:0x25:0x41
Reading SPI NOR flash 0xc0000 [0x2000 bytes] -> ram 0x276009b8
SUCCESS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 Device 2 not found
no mmc device at slot 2
mmc - MMC sub system

Usage:
mmc read addr blk# cnt
mmc write addr blk# cnt
mmc erase blk# cnt
mmc rescan
mmc part - lists available partition on current mmc device
mmc dev [dev] [part] - show or set current mmc device [partition]
mmc bootpart [dev] [part] - show or set boot partition
mmc list - lists available devices

我print一下:
MX6Q SABRELITE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ethaddr=00:01:02:03:04:05
bootcmd_net=dhcp;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bootm
clearenv=sf probe 1 && sf erase 0xc0000 0x2000 && echo restored environment to factory default
upgradeu=for disk in 0 1 ; do mmc dev ${disk} ;for fs in fat ext2 ; do ${fs}load mmc ${disk}:1 10008000 /6q_upgrade && source 10008000 ; done ; done
bootfile=_BOOT_FILE_PATH_IN_TFTP_
nfsroot=_ROOTFS_PATH_IN_NFS_
ethact=FEC0
ipaddr=192.168.53.53
kernel=uImage
kernel_cmd=/home/jiasj/AMA/targets/iMX6/rootfs/boot/uImage
gatewayip=192.168.53.1
nfs_dir=/home/jiasj/AMA/targets/iMX6/rootfs
bootargs_nfs=console=ttymxc1,115200 root=/home/jiasj/AMA/targets/iMX6/rootfs ip=dhcp nfsroot=192.168.53.2:_ROOTFS_PATH_IN_NFS_,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home/jiasj/AMA/targets/iMX6/rootfs ip=dhcp nfsroot=192.168.53.2:_ROOTFS_PATH_IN_NFS_,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serverip=10.1.205.212
target=iMX6
user=chent
loadaddr=0x10008000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

Environment size: 1460/8188 bytes
MX6Q SABRELITE U-Boot >

网友A:
是不是读mmc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楼主:
不知道啊,插的是minisd卡。。换了一张卡还不行。这个板子板载Nor flash么?为什么把sd卡拔了,串口终端还能打印bootloader信息

楼主:
可能是板载的eeprom的bootcmd设置问题,谁知道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启动参数,可以启动内核,但是内核崩溃了。估计是启动参数需要修改、
setenv bootcmd 'mmc dev 0; mmc read 0x11ffffc0 0x800 0x3000; mmc read 0x18000000 0x5000 0x800; bootm 0x11ffffc0 - 0x180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1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1, block # 2048, count 12288 ... 12288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1, block # 20480, count 2048 ... 2048 block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1ffffc0 ...
   Image Name:   Linux-3.0.35-ts-armv7l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759420 Bytes =  3.6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3.0.35-ts-armv7l (yf@yf) (gcc version 4.6.3 (Timesys 20130107) ) #1 SMP PREEMPT Thu Aug 27 18:20:02 CST 2015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 Sabre-Lite Boar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silicon rev 1.2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c008000 s5440 r8192 d15040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2732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1,115200 init=/init rw video=mxcfb0 fbmem=10M vmalloc=400M fec_mac=00:04:9f:00:ea:d3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640MB 256MB = 896MB total
Memory: 897024k/897024k available, 151552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2000000   ( 79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e000   ( 216 kB)
      .text : 0x8003e000 - 0x80a67548   (10406 kB)
      .data : 0x80a68000 - 0x80ac7700   ( 382 kB)
       .bss : 0x80ac7724 - 0x80b12cac   ( 302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496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1e8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1]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800 <--> 315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0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IMX usb wakeup probe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print_constraints: VDDA: 2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DDIO: 3300 mV
machine_constraints_voltage: VDDD: unsupportable voltage constraints
reg-fixed-voltage reg-fixed-voltage.2: Failed to register regulator: -22
reg-fixed-voltage: probe of reg-fixed-voltage.2 failed with error -22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5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enabled for i.MX6
cpaddr = c0880000 suspend_iram_base=c08fc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752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28x48
mxc_sdc_fb mxc_sdc_fb.1: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cd
mxc_sdc_fb mxc_sdc_fb.2: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mxc_sdc_fb mxc_sdc_fb.3: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mxc_sdc_fb mxc_sdc_fb.3: ipu1-di1 already in use
mxc_sdc_fb: probe of mxc_sdc_fb.3 failed with error -16
imx-sdma imx-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imx-sdma: initialized
Serial: IMX driver
imx-uart.0: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imx-uart.1: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59) is a IMX
console [ttymxc1]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mxc1]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loop: module loaded
Can't recover from RESET HBA!
No sata disk.
m25p80 spi0.0: sst25vf016b (2048 Kbytes)
Creating 2 MTD partitions on "m25p80":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bootloader"
0x000000100000-0x000000200000 : "kernel"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flexcan netdevice driver
flexcan imx6q-flexcan.0: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c09a8000, irq=142)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fsl-ehci fsl-ehci.0: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fsl-ehci fsl-ehci.0: irq 75, io base 0x02184000
fsl-ehci fsl-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2
fsl-ehci fsl-ehci.1: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fsl-ehci fsl-ehci.1: irq 72, io base 0x02184200
fsl-ehci fsl-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ARC USBOTG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1 August 2005)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0
egalax_ts 2-0004: egalax_ts: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2-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nvs_rtc snvs_rtc.0: rtc core: registered snvs_rtc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8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9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20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mx2-wdt imx2-wdt.0: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1)
Bluetooth: Virtual HCI driver ver 1.3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Bluetooth: HCIATH3K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Generic Bluetooth USB driver ver 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3] using DMA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2] using DMA
mxc_vdoa mxc_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VPU initialized
mxc_asrc registered
Thermal calibration data is 0x58b4ef7d
Anatop Thermal registered as thermal_zone0
anatop_thermal_probe: default cooling device is cpufreq!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mmcblk0: mmc0:1234 SA04G 3.67 GiB
mmcblk0: p1
usb 2-1: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fsl-ehci
caam caam.0: device ID = 0x0a16010000000000
caam caam.0: job rings = 2, qi = 0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md5),cbc(aes)) (authenc-hmac-md5-cbc-a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md5-cbc-a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1),cbc(aes)) (authenc-hmac-sha1-cbc-a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1-cbc-a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224),cbc(aes)) (authenc-hmac-sha224-cbc-a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224-cbc-a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256),cbc(aes)) (authenc-hmac-sha256-cbc-a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256-cbc-a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md5),cbc(des3_ede)) (authenc-hmac-md5-cbc-des3_ede-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md5-cbc-des3_ede-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1),cbc(des3_ede)) (authenc-hmac-sha1-cbc-des3_ede-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1-cbc-des3_ede-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224),cbc(des3_ede)) (authenc-hmac-sha224-cbc-des3_ede-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224-cbc-des3_ede-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256),cbc(des3_ede)) (authenc-hmac-sha256-cbc-des3_ede-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256-cbc-des3_ede-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md5),cbc(des)) (authenc-hmac-md5-cbc-d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md5-cbc-d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1),cbc(des)) (authenc-hmac-sha1-cbc-d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1-cbc-d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224),cbc(des)) (authenc-hmac-sha224-cbc-d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224-cbc-des-caam
alg: No test for authenc(hmac(sha256),cbc(des)) (authenc-hmac-sha256-cbc-des-caam)
caam caam.0: authenc-hmac-sha256-cbc-des-caam
caam caam.0: cbc-aes-caam
hub 2-1:1.0: USB hub found
hub 2-1:1.0: 3 ports detected
caam caam.0: cbc-3des-caam
caam caam.0: cbc-des-caam
platform caam_jr.0: registering rng-caam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mxc_hdmi_soc mxc_hdmi_soc.0: MXC HDMI Audio
Cirrus Logic CS42888 ALSA SoC Codec Driver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gtl5000 0-000a: Failed to get supply 'VDDD': -19
print_constraints: 0-000a: 850 <--> 1600 mV at 1200 mV normal
sgtl5000 0-000a: sgtl5000 revision 17
asoc: sgtl5000 <-> imx-ssi.1 mapping ok
imx_3stack asoc driver
imx-hdmi-soc-dai: probe of imx-hdmi-soc-dai.0 failed with error -12
ALSA device list:
  #0: sgtl5000-audio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ddpu: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31:39 UTC (1899)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ull)" or unknown-block(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1024 mtdblock0  (driver?)
1f01            1024 mtdblock1  (driver?)
b300         3858432 mmcblk0  driver: mmcblk
  b301         3848192 mmcblk0p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80049888>] (unwind_backtrace+0x0/0xf8) from [<804e141c>] (panic+0x74/0x18c)
[<804e141c>] (panic+0x74/0x18c) from [<80008ce8>] (mount_block_root+0x170/0x224)
[<80008ce8>] (mount_block_root+0x170/0x224) from [<80008e84>] (mount_root+0xe8/0x108)
[<80008e84>] (mount_root+0xe8/0x108) from [<80008fc4>] (prepare_namespace+0x120/0x178)
[<80008fc4>] (prepare_namespace+0x120/0x178) from [<800089b0>] (kernel_init+0x108/0x13c)
[<800089b0>] (kernel_init+0x108/0x13c) from [<80044a24>] (kernel_thread_exit+0x0/0x8)
CPU3: stopping
[<80049888>] (unwind_backtrace+0x0/0xf8) from [<8003e324>] (do_IPI+0x150/0x17c)
[<8003e324>] (do_IPI+0x150/0x17c) from [<8004398c>] (__irq_svc+0x4c/0xe8)
Exception stack(0xbff01f90 to 0xbff01fd8)
1f80:                                     80acebe0 8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1fa0: bff00000 80ac77e4 804e95f8 80a7ce7c 1000406a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1fc0: 00000000 bff01fd8 80051560 80044a84 40000013 ffffffff
[<8004398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80044a84>] (default_idle+0x24/0x28)
[<80044a84>]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80044c7c>] (cpu_idle+0xbc/0xfc)
[<80044c7c>] (cpu_idle+0xbc/0xfc) from [<104de254>] (0x104de254)
CPU1: stopping
[<80049888>] (unwind_backtrace+0x0/0xf8) from [<8003e324>] (do_IPI+0x150/0x17c)
[<8003e324>] (do_IPI+0x150/0x17c) from [<8004398c>] (__irq_svc+0x4c/0xe8)
Exception stack(0xbffadf90 to 0xbffadfd8)
df80:                                     80acebe0 6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dfa0: bffac000 80ac77e4 804e95f8 80a7ce7c 1000406a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dfc0: 00000000 bffadfd8 80051560 80044a84 40000013 ffffffff
[<8004398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80044a84>] (default_idle+0x24/0x28)
[<80044a84>]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80044c7c>] (cpu_idle+0xbc/0xfc)
[<80044c7c>] (cpu_idle+0xbc/0xfc) from [<104de254>] (0x104de254)
CPU2: stopping
[<80049888>] (unwind_backtrace+0x0/0xf8) from [<8003e324>] (do_IPI+0x150/0x17c)
[<8003e324>] (do_IPI+0x150/0x17c) from [<8004398c>] (__irq_svc+0x4c/0xe8)
Exception stack(0xbffb5f90 to 0xbffb5fd8)
5f80:                                     80acebe0 6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5fa0: bffb4000 80ac77e4 804e95f8 80a7ce7c 1000406a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5fc0: 00000000 bffb5fd8 80051560 80044a84 40000013 ffffffff
[<8004398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80044a84>] (default_idle+0x24/0x28)
[<80044a84>]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80044c7c>] (cpu_idle+0xbc/0xfc)
[<80044c7c>] (cpu_idle+0xbc/0xfc) from [<104de254>] (0x104de254

楼主:
内核启动到这停了,谁知道什么问题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enabled for i.MX6
cpaddr = c0880000 suspend_iram_base=c08fc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752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hdmi mxc_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a:0xa0:0xc1
fbcvt: 1600x900@60: CVT Name - 1.440M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200x56
mxc_sdc_fb mxc_sdc_fb.1: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mxc_sdc_fb mxc_sdc_fb.2: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mxc_sdc_fb mxc_sdc_fb.3: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mxc_sdc_fb mxc_sdc_fb.3: ipu1-di1 already in use
mxc_sdc_fb: probe of mxc_sdc_fb.3 failed with error -16
imx-sdma imx-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imx-sdma: initialized
fbcvt: 1600x900@60: CVT Name - 1.440M9
Serial: IMX driver
imx-uart.0: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楼主:
改了evn设置,串口可以了。又卡在挂文件系统了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ddpu: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1:49:59 UTC (6599)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1p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evn设置,串口可以了。又卡在挂文件系统了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写到哪个Flash上的,还有你这里写到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Demo images?

楼主:
搞定了。学习了一下mft工具的xml配置文件,把mmcblk1p1改成 mmcblk0p1就行了

网友C:
一般就是你uboot下面的bootargs参数没有配置对......

网友B: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